[求助] 关于signal tap

楼主(2011-11-28):
请问signal tap能否查看程序内部寄存器变量呢?还是必须接上引脚才能查看呢?
signal tap能否生成随机信号给被测试程序呢?

网友:
1.不是程序内部,是FPGA内部
2.不用接到引脚,在插入signal tap时指定你要查看的信号,生成bit文件后下载,通过JTEG就可以看信号值了。
3.signal tap相当与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只能读取,不能写入/改变。
-----
这个我用的很少,欢迎其他高手指正、补充。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比如我要产生一组随机数去给模块测试,这样用signal tap是不是没法做了呢?
谁能详细说说signal tap和MODELSIM的各自用途呢。

网友:
don't need 把信号连接到管脚

网友:
   你能不能说清楚你到底想干嘛?测试模块?
signal tap你可以理解成一个示波器....他是看FPGA内部的寄存器值的..
他是quartus里面的一个工具,所以它的权限相当大的,啥里面的基本都能看到(只能看...)
你要生成随机信号,一般自己写testbench来做...verilog有随机数生成的函数,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问题1:不需要。只要类型是Reg且不被综合掉就可以看;
问题2:不可以。如果想看随机信号激励内部电路的情况,可以:1、Modelsim仿真;2、内部加一个信号发生器,自己再加一个使能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可以这样理解么,Modelsim是做软件仿真, Signal Tap是硬件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C:

   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理解。
   SignalTap是FPGA实实在在在跑的,外部的输入源都已经加上了;Modelsim的激励testbench是你自己描述的,这种输入很多时候是理想化的。

网友(2016-03-15):
说了半天都没有说出来人家问的意思。

网友:
SignalTap是FPGA内部的逻辑分析器,  只能看,不能产生信号。

不太明白为什么你要在FPGA内部做仿真,用ModelSim方便多了,编译也快。 如果你是担心时钟不稳定,你需要分析你的时钟报告,要保证没有时钟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