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olating paths的问题

楼主(2011-11-28):
set up mode 的violating paths一直解决不掉,并且全是reg2reg的,hold mode没有。求教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
1.是不是false path,比如从一个clock domain到另一个clock domain.
2.clock有没有create 正确,这条path是不是真的1个cycle.
3.reg2reg之间的组合逻辑实在是太长了,工具没有办法综合满足你条件的电路.

网友:
修setup的方法不多,下面几种:

1) size cell,看是不是弱驱动引起的,比如一个1X cell drive一个12X cell,当然差,
2) transition 引起的,因为transition是向下传播的,如果第一个差,后面也好不了,
而且差的transition 会引起很大的cell delay, 可以增加buffer来解决这个问题,
3) swap to LVT , if possible,这个是对于90nm以下的design,可用lvt 来提高ti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