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DEF文件怎么来的啊

楼主(2011-11-28):
利用ICC进行PR的时候,好像有一个读入文件,是def格式的,似乎与placement有关,可是不知道该文件是从何而来,不知道各位ggjj知不知道,有没有想过的参考资料。麻烦指导!谢谢!

网友:
可以由别的工具提供
如encounter做好FP,然后提取DEF
如包含scan信息的SCANDEF

网友:
不是必要的,如果是scandef 到时候要读入做scan-reorder
如果是floorplan def,他的假设是用了别的工具做floorplan,比如edi, magma等

因为def是通用标准格式,因此icc也可以接受别人的def信息,

从synopsis flow的角度来说,def不是必要的,因为icc喜欢milkyway ,cel view这种,

icc的place&route的 def同样可以被其他工具所认识,write_def得到,

这也就是几大工具是这么交互的方法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
那么icc中怎么样进行布局规划呢,那些在def中出现的比如sites,tracks ,要在哪里定义呢?

网友:
DEF=DESIGN EXCHANGE FORMAT. 工具间通用的文件交互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我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个文件里的内容在icc里面怎么设置

网友:
不需要管,因为你的tf已经决定了一些基本的参数,比如site , track等,

你可以随便做个floorplan ,然后write_def 出来看看

楼主:
导入了mw库,也设置了floorplan,可是不知道电源线和地线怎么设置,看了看synopsys公司的lab,好像就几句话,不太理解,求解!

网友:
看preroute菜单,可以搞这些power routes的,

也就是edi的 sroute,

前提是你要 derive_pg_connections 正确,(即edi的globalnetconnect)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用到edi,是不是这些都可以在icc中完成呢?能不能推荐几个参考资料看看,谢谢

网友:
看看icc 的user guide ,看看文档,你啥都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我按照user_guide上面来的,但是执行这两个命令preroute_instance和preroute_standard_cells之后,放在floorplan外面的std cells并没有进入fp里,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大致了解了!

网友:
先好好看看文档,搞清楚哪些是先做,哪些是后做,

要不然永远学不会icc的,

网友(2014-09-07):
完全不懂啊

网友(2014-11-15):
回复 网友C:
encounter做好 FP之后 如何提取 def文件呢 多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在FP之后 save 成def 格式就行了吧 刚看了一下 这个def文件是可以打开进行编辑的,是不是我按着定义scan chain的语法,在这里面加入就可以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FP的def和scan的def分开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说再另写一个 def 文件 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scandef你知道是怎么产生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清楚啊,我原想的是 在FP之后 保存文件为def格式,然后在里面定义scan chain 不知道可不可行,因为我看def文件的说明中可以包含 scan chain的定义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D:

    Defout

网友:
回复 网友E:
啥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不是问encounter怎么写def出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Dfout怎么用  你看我在20楼回复的那张图  直接保存成 def格式的文件 就可以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啊 这实际上就是用的defOut的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麻烦再问一下,你说的通过命令 Defout 来得到 def文件,是在哪里写 这个 defout 命令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开encounter的terminal里呀  不能总依赖界面,要自己学会写脚本,才能提高效率

网友:
OK 多谢啦 我想的是能不能把这些命令写到一个文件里 然后进行一次执行,省的一个命令一个命令的写

网友(2015-04-16):
其实我还不知道def文件到底是干嘛的  求科普.......xiexie

网友:
回复 网友F:

    同求

网友(2015-12-05):
能不能推荐几个参考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