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xpecting one of the keywords module, primitive or macromodule是怎么回事情啊?

楼主(2011-11-28):
请问Expecting one of the keywords module, primitive or macromodule是怎么回事?verilog不支持‘include吗?

楼主:
就是我把RD1020的那个程序使用diamond编译提示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5-07-06):
回复 楼主:

   我也是用diamond软件写仿真文件出现的错误,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2022-08-30):
大概率是开头引号错了

网友(2023-07-11):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