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SP6713问题求助

楼主(2011-11-28):
本人目前有一个块板卡用的6713的DSP,但是有种现象始终无法解决:
将程序LOAD到DSP之后,拔掉仿真器,因为程序是测试程序,测试完成之后会有LED闪烁。程序本身没问题。问题是给板卡加电后,有时会程序跑不起来,观察电流也不正常(程序正常运行后电流约1A,但是出错时只有700mA,单独的给板卡供电无程序运行时也是700mA),有没有人遇到过相同的现象,怎么解决的?求助!

楼主:
在线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大神给个答案啊,正在努力找资料中。

网友:
有可能是DSP上电加载没有成功,从这部分电路入手查找原因;

网友:
你运行之前,用ccs复位一下cpu试试。

网友:
我也试试!

网友:
怀疑上电boot不正常.
如果boot正常,完成对dsp的pll配置,那么电流会变大到1a的
如果是700ma说明boot不正常.

可能原因是与dsp相连的fpga等外设影响了boot模式选择脚或者与读flash相关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