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 to PLB 转换桥的难度评估

楼主(2011-11-28):
小弟参与的一个项目中需要用到AMBA总线和coreconnect总线,那么就需要做个转换桥,但是这方面的资料很少。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侠,有没有做过这方面,难度怎么样。
如果难度太大的话,就得考虑不用AMBA总线,而只用PLB了。
谢谢大家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3-04-07):
看懂两个协议,应该不难

网友(2013-05-09):
总线桥难度是有点的,写一个能用的出来不难,保证没有bug非常困难,要做大量的仿真和验证的,哪怕是synopsys这样的大公司的amba桥发布很久了也会有bug,建议公司行为的话直接去买个现成IP吧

网友:
都是大牛啊

网友(2013-08-17):
AHB to PLB 應該不難..只要看懂者兩者之前的差異...應該即可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