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只改两层metal fix timing, 其它metal freeze,astro有这样的命令吗

楼主(2011-11-28):
现在有一颗芯片回来,timing有问题需要做ECO,而且只能改两层METAL。
请问大家,astro有这个命令吗,就是既可以修timing,并且只改两层METAL,
其它层都freeze住,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大家帮帮忙啊,多谢啦

网友:
有 , 你可以设min/max routing layer 啊

ecoRouteDesign 里面也有吧, frezee哪些层,

楼主:
这是个好办法哦,ICFB谢谢你啊
timing差那么多,只改METAL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只能尽力了

网友:
没有spare cell么,找个buffer 改改连接关系就行了,

楼主:
这次我们好悲剧,只能改M3,M4,并且还不能动VIA34,
能不能改好,只能全凭运气了

网友:
这太困难了,  via3 应该可以改, 多一层via mask能多多少钱,

网友:
修改M3 M4,但是不修改VIA3,你们真是太牛了。。。。

网友:
哈哈,有道理

间的的话 手工自己拉线吧, astro的point to point routing很好用的

最后最下lvl 就行了,

楼主:
没办法,老板说就只能改这两层,俺就只能一根根线自己手动拉,但timing并不能改善多少,不知如何交差呢,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