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How I size my CMOS Level shifter

楼主(2011-11-28):
Let's say I am using TSMC 180nm I want to convert the incoming level from 1.8 to 2.5 volts, so using Level shifter attached in Figure. Then How can start sizing of this level shifter and how I set frequency ..

网友:
MN1,MN2,MP1,MP2用I/O device,
inverter(VDDL)用core device,
length一般选最小;
在IN加上方波(频率为你想要的),跑tran分析,
看输出能否到0/VDDH。

网友:
two PMOS(MP1,Mp2) size should be much smaller than NMOS(MN1, MN2)

网友:
回复 网友A:
nice.right.

楼主:
Hi,, Thanks ..
But in general mobility of NMOS is greater than PMOS so in this wway the size of PMOS devices should be high than NMOS ...is it..?

网友:
你先设定一组参数,跑个仿真看看结果如何。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8-03-01):
多谢版主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