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闭环增益如何仿真?

楼主(2011-11-29):
对于同一个运放而言,有没有过冲取决于闭环增益,如何仿真闭环增益?

网友:
Allen的书上不是已经讲了么。

楼主:
楼上看错了吧!我说的是闭环增益,而不是环路增益,闭环增益表达式为
A(s)=G(s)/(1+G(s)*H(s))。据我所知三大圣经和仿真书上应该都没有讲吧!

网友:
模拟集成电路与仿真    何乐年著,这本书有详细说明,楼主可以看看

楼主:
何乐年那本书上面有开环增益,环路增益,CMRR,PSRR.......貌似没有闭环增益的仿真方法!

网友:
我觉得就用你实际工作的电路来访,sc的话要变成连续的再访

网友:
闭环不是由开环得出的吗?
如果闭环直接算出来或仿出来,还需要求开环吗?

楼主:
闭环增益确实经过开环增益得到,如果反馈系数是与频率无关的常数,这还好说,如果由输出到输入的补偿,双环路,和多环路如何得到闭环增益随频率的变化曲线,虽然用Calculator可以编辑公式可以计算出来,但是我想知道怎么仿真出来!查阅很多相关资料,没有给查到这个方面的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先看开环的,然后计算出闭环的来呀,不管补偿也好,双环路也好,总有开环的仿真方法的

网友:
    那请问算闭环时候的闭环反馈系数β怎么得来?也是算出来?那β的误差怎么考虑?

网友:
好吧,是这样的,你是可仿出开环的BODE 图, 然后可以得到大致的开环极点,零点,增益等
请注意,开环传递函数里本来就包括了反馈系数β,何来的误差?
开环的函数好了以后,你随便用什么工具来算算闭坏的频率特性好拉

网友(2015-11-23):
回复 楼主:

   计算来的

网友A(2016-05-05):
带负反馈电路的运算放大器,在反馈环路进行拆环加入交流信号,那仿真出来的增益是开环增益还是闭环增益?

网友(2016-08-10):
回复 网友A:
Loop Gain

网友:
回复 楼主:

闭环连接好,偏置加好,交流信号加好,直接仿真就好

网友B(2016-11-22):
......op用在什么样的闭环内,连成闭环
vin给个ac=1 , dc按实际给,直接看输出不就是闭环响应。。。。

网友:
嗯  用stb仿出来的是闭环的吗?

网友(2017-03-31):
请教各位,如果存在多个环路,需要进行拆环的话,这个时候反馈系数怎么算?

网友(2020-11-23):
引用 网友B:
......op用在什么样的闭环内,连成闭环
vin给个ac=1 , dc按实际给,直接看输出不就是闭环响应。。。。 ...

怎么理解,兄弟

网友(2021-02-25):
闭环增益不就是外加的电阻或者电容之比?由反馈系数决定的

网友:
时隔十年,后生来问问前辈,闭环增益怎么仿?

如果直接在电路上加小信号仿真,没有断环,结果仿真出来的信号的波特图是不对的,开环和闭环也对应不上

网友(2021-04-09):
引用 楼主:
闭环增益确实经过开环增益得到,如果反馈系数是与频率无关的常数,这还好说,如果由输出到输入的补偿,双环 ...

直接接环路,输入AC,仿真输出不是闭环增益么? 求解释

网友:
开环增益,闭环增益,仿真方法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环路增益:断开环路,加入iprob器件,进行stb仿真
闭环增益:输入ac=1,进行ac仿真

网友(2023-12-09):
引用 网友A:
带负反馈电路的运算放大器,在反馈环路进行拆环加入交流信号,那仿真出来的增益是开环增益还是闭环增益? ...

开环,应该叫环路增益loop gain,A*β

网友C:
闭环增益仿真:
运放按单位增益负反馈连接,ac仿真,VOUT/VIN就是closed-loop gain

网友D(2024-03-06):
引用 网友C:
闭环增益仿真:
运放按单位增益负反馈连接,ac仿真,VOUT/VIN就是closed-loop gain ...

请问如果不是单位增益负反馈,用电阻做一个比例系数,ac信号源怎么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果不是单位增益负反馈,用电阻做一个比例系数,ac信号源怎么给?
...

应该一样的吧,ac接到运放正端,运放负端接反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