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此電路可以當output stage?

楼主(2011-11-29):
請位各位先進,
此種設計有無特定的專有名詞,
本人想了解此種設計可以運用在輸出級?
請問有無相當的研究說明,可否方便告訴我,謝謝.

网友:
圖繪的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圖沒有畫錯!
    使用ADS可以執行,
   此電路與CMOS INVERETR同時皆設計為OUTPUT STAGE時,
   此種方式可以降低總功率消耗2~3mW,
   因找不到類似說明與解釋,
  所以想再這兒,請教各位先進

网友:
不就是一个source follower吗?

网友:
你的这个输出级是用在哪啊?输出与输入加入电容,你的高频信号怎么办?这个馈通会很严重啊!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优点?请哪位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
刚才没看清楚,以为是反相器接法,对于你这个电路,做输出级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输出摆幅会受限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左半邊的電路是V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