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用portadapter拉负载有意义么?

楼主(2011-11-29):
首先是拉得不准的问题 因为谐波阻抗没有考虑
第二是拉完之后想用匹配网络实现这个阻抗值 但是cadence又没有ADS中的方便的设计匹配的能力

所以我想是不是直接把匹配网络放上去 然后扫描元件参数看输出功率 这样我觉得更直接一些啊 而且在仿真时就已经包括进了对负载谐波阻抗的考虑。          我现在完全是自己瞎猜。请问大家什么看法。谢谢啦

网友(2012-07-20):
1. 谐波阻抗的问题确实存在,所以确实有一定误差。不过如果你是class A或AB的话,应该影响不大。如果是开关功放,load pull的确意义不是那么大了。
2. 用实际电路可以,但是如何去做这样一个二维扫描呢,因为通常来说你至少要3个元件(T或者Pi型),这个你可以思考一下。load pull实际上就是个二维扫描,你光去扫描C和L对你的意义不大,看不到smith chart上的各种contour。

网友(2019-01-15):
求助,我portAdapter中设置的电阻为50ohm,但是仿真器报错说里面的电阻网络的电阻为-50ohm在,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20-12-10):
我的class D估计也不用loadpull吧

网友:
load pull本质上是对阻抗圆进行扫描,你说的谐波阻抗的问题,只要是理想无源器件肯定都有这个问,直接采用匹配元件扫描的话扫描数据有点大,如果电路简单的话可以考虑,但是复杂电路的话还是先做loadpull,然后再做扫描,这样节省时间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class D估计也不用loadpull吧

D类的话主要输入也会做谐振单元吧,这样输出也是正弦波,匹配的话可以考虑阻抗虚部匹配,然后实部选择Ropt,不过开关类的我再IC上没实际做过,希望不要误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类的话主要输入也会做谐振单元吧,这样输出也是正弦波,匹配的话可以考虑阻抗虚部匹配,然后实部选择Rop ...

输入是方波,感觉classD输出能给的匹配有限,貌似也不用loadpu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是方波,感觉classD输出能给的匹配有限,貌似也不用loadpull

load-pull确实不用,但是谐振单元一定要有,不然输出带有那么多谐波也没法用

网友:
switch PA的输出(谐振单元之前)是方波(电压或电流),所以我一般是加一个LC谐振,后面进行loadpull,应该也算是找到最佳功率点的阻抗值。我是用PushPull ClassD PA尝试的

网友:
另外,Switch PA在谐振之前输出一个方波,Zopt单端转差分两倍

网友C(2023-12-29):
同问,我刚学PA,loadpull后看等阻抗圆得到Zopt,接下来该怎样进行阻抗匹配?我看chris视频是单独拉两个port进行共轭匹配看S22的阻抗圆是否在中心。所以我疑惑,为啥不直接在电路中通过加L、C使得S22达到较好数值来完成输出阻抗匹配呢????求助

网友(2024-11-25):
引用 网友C:
同问,我刚学PA,loadpull后看等阻抗圆得到Zopt,接下来该怎样进行阻抗匹配?我看chris视频是单独拉两个por ...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求教

网友(2025-08-26):
关注,同有此疑惑。是否只是扫描参数的完备性上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