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问题

楼主(2011-11-29):
我使用rd1020的里面的程序使用diamond的软件进行综合,里面提示“module HPPLL is undefined, hence parameters cannot be found”,我应该怎么把HPPLL进行定义呢?是要自己编写还是在软件里面能找到这个模块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的rd1020是pudn上面的那个程序么?
我看了一下那个目录结构,应该有pll源文件..
你"include"一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可是我使用的‘include语句后编译就通不过啊。提示的是Expecting one of the keywords module, primitive or macromodule。verilog不支持‘include吗?

网友:
看样子你好像是纯不会?

你把现在的所有文件,放到一个文件夹下面....
关于include命令,自己搜verilog语法...

网友(2012-12-06):
有HPPLL.v源文件吗?我怎么没找到?麻烦告知,谢谢!

网友:
你把现在的所有文件,放到一个文件夹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