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smc0.18工艺,drc的问题

楼主(2011-11-29):
在版图编辑界面,执行菜单命令 Verify->DRC…出现的小框框如图所示。  其中的RULES FILE默认为默认为 divaDRC.rul。
而Rules File表明 DRC 规则文件的名称。就按默认的不改的话,会提示出在tsmc中找不到这个文件。不知道哪个文件是DRC规则文件呢。
DRC规则文件是在,Assura文件夹下的drc子文件夹中的drc.rul,还是Calibre文件夹下的Calibre.drc?

网友:
如果你DRC工具是采用的calibre就在calibre目录下面找,如果用的是assura就在assura目录下面翻。但是看你的截图估计采用的是IC自带的diva吧,这个可能需要你对drc文件进行修改了。还不如去找个calibre软件装装。

楼主:
不是的,我用的是tsmc工艺中的DRC呀,不是自带的。

网友:
库文件是TSMC的,我说的你用来进行DRC的tool是cadence自带的diva。你的截图里显示:divaDRC.rul。如果是用的assura或者calibre,不是这样的界面。

网友(2013-07-11):
我也这样,楼主这个求解这个问题

网友(2013-11-02):
回复 网友A:

   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你现在只有用于ASSURA和Calibre这两个工具的规则文件,所以你可以选用ASSURA和Calibre对版图做验证。
如果ASSURA可以用的话,就用ASSURA。好像在工具栏有ASSURA选项。如果用不了就再装一个calibre吧,很容易得到的。

网友(2014-11-01):
回复 楼主:
你好,我刚开始学习cadence版图,遇到跟您相同的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请问做DRC检验时,要用到的文件在哪里,,我电脑目录下找到Calibre.drc文件,然后divadrc.rul文件怎么编写的(tsmc 0.18),希望您抽出空隙时间帮我解答

网友(2021-06-14):
顶~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