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SH时序问题求助陈老大

楼主(2011-11-29):
陈老大,有个FLASH的时序,见下图

其中Tsetup的时序要求为10us。
这个是在我设计中通过基于CLK的counter来保证的。
NVSTR和YE均来源于CLK时钟域。
在STA时,无论我怎么设置(multicycle_path、false_path),均报Tsetup不满足要求
请教一下陈老大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请把SDC和timing report贴出来

楼主:
我在这里写一下吧,内网的东西,无法拷贝出来
SDC中时钟定义
create_clock  [get_port CLK] -name CLK -period 48 -w {0 24}
对这条路径的约束试了一下几种情况:
1)set_multicycle_path 230 -from u_fcu/u_fl_uif/NVSTR_reg/CK -through u_fcu/u_flash/YE
2)set_false_path -from u_fcu/u_fl_uif/NVSTR_reg/CK -through u_fcu/u_flash/YE

下面是timing report:
StartPonit : u_fcu/u_fl_uif/NVSTR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EndPonit : u_fcu/u_flash
                     (rising edge-triggered data to data check clocked by CLK)

Path Group : CLK
Path Type :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00            2.0000
u_fcu/u_fl_uif/NVSTR_reg/CK                0.0000            2.0000 r
u_fcu/u_fl_uif/NVSTR_reg/Q                  0.8947            2.8947 r
u_fcu/u_fl_uif/um_nvstr (net)               0.0000            2.8947
u_fcu/u_fl_uif/um_nvstr (fl_uif)
     ……                                                    ……                  ……
u_fcu/u_flash/NVSTR (FLASH32Kx16)    0.0038            3.9697 r
data arrival time                                                           3.9697

clock CLK (rise edge)                                                    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00            2.0000
clock uncertainty                                   -0.4000           1.6000
u_fcu/u_fl_uif/YE_reg/CK                      0.0000            1.6000 r
u_fcu/u_fl_uif/YE_reg/Q                        0.8570            2.4570 r
u_fcu/u_fl_uif/um_ye (net)                   0.0000            2.4570
u_fcu/u_fl_uif/um_ye (fl_uif)
     ……                                                    ……                  ……
u_fcu/u_flash/YE (FLASH32Kx16)         0.0038            3.9513 r
data check setup time                         -10000.0000   -9996.0488
data required time                                                      -9996.0488
------------------------------------------------------------------------------------
data required time                                                      -9996.0488
data arrival time                                                          -3.9697
------------------------------------------------------------------------------------
slack (VIOLATED)                                                         -10000.0186

网友:
试试
set_false_path -from u_fcu/u_fl_uif/NVSTR_reg/CK -to u_fcu/u_flash/NVSTR
set_false_path -from u_fcu/u_fl_uif/NVSTR_reg/CK -through u_fcu/u_flash/NVSTR

网友:
data check setup time                         -10000.0000   -9996.0488

这个为啥这么大? 10ms ? 这么大,

看看.lib吧,flash里面有很多async path的,最好能看下文档

这个是SMIC18 chingis flash么,这么眼熟

楼主:
非常感谢陈老大
的确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us,tsmc的flash
的确是这么大,FLASH program和erase时的时序要求

不过总感觉这个flash的lib文件很奇怪
flash本来是一个异步存储体,所以其输入到输出应该会存在具体的路径
但在STA时,所有through FLASH的路径到了FLASH的输入端都被认为是到了路径的终点

网友:
原来是tsmc的flash,

网友:
版主用chingis的flash IP啊?

楼主:
chingis在流片厂商上好像有一些限制吧--至少不能在TSMC流片
不过据听说chingis的FLASH功耗做的比TSMC好很多
时序上就不是很了解了!
有没有相关的对比文件,给看一下

网友:
我做的smic18 chingis flash,

chingis 只是flash厂商,是在smic 做而已,
时序上有很多异步的path, 不用管的,
sdc里面很多false_path ,

tsmc是自己的flash还是别家的?

gsmc的是SS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TSMC是自己的FLASH,
我纠结的是它的读操作时序,如下图

图片上半部分是FLASH的读时序
下面是我系统中产生的SE信号,按理说,在STA中,应该分析出SE有效至下一个时钟沿采样DOUT这条路径是否满足要求。
但由于FLASH lib的原因,
FLASH输入端全部被当做是路径的Endpiont。导致这条路径无法直接分析
很郁闷

网友:
flash输入端应该是做为 startpoint吧, 比如ADDR 这种,

你这个SE 是OE这种功能么, output enab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是“Sense amplifier enable”
只有在读操作时才会用到这根信号
且这根信号是影响读时序的关键信号,只有在它有效以后,DOUT才会在制定时间输出

按照我的理解,FLASH的输入端应该是介于Startpoint和Endpoint之间的through点

网友:
tsmc flash,
个人认为这个timing model作的对设计非常不友好,用起来要做很多额外的设置

网友:
这个timing model更像是一个免责声明,而不是辅助用户设计的library

网友(2013-08-07):
好高深哦~~受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