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请教问题

楼主(2011-11-29):
ICC  read_verilog报错,读不成功,我检查啦,netlist语法没问题啊,不同的代码都是报这种错,报的单元在库里面都有啊
望大侠们分析下可能的原因,解答一下哈 谢谢!!!

*****  Verilog HDL translation! *****

*****    Start Pass 1 *****
Begin loading DB for bus info.
End of loading DB for bus info.Elapsed =    0:00:00, CPU =    0:00:00
Compiling source file /home/SYN/DC/output/tt.v

*****  Pass 1 Complete *****
Elapsed =    0:00:00, CPU =    0:00:00

*****  Verilog HDL translation! *****

*****    Start Pass 2 *****
Compiling source file /home/SYN/DC/output/tt.v
Error:   /home/SYN/DC/output/tt.v:10:  module BUFX4 is not defined.
(VER-500)
Error: Module 'BUFX4' is not defined.  (MWNL-297)
Error: /home/SYN/DC/output/tt.v:10: ERROR: near line 10: Port connection failed.
(VER-500)
hdlCleanupDBLibrary:

Error: Verilog parser cannot parse the /home/SYN/DC/output/tt.v source file. (MWNL-047)
Permission denied

网友:
库读入正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 list_libs时报:
Logical Libraries:
-------------------------------------------------------------------------
Library        File            Path
-------        ----            ----
  standard.sldb    standard.sldb        /usr/synopsys/ICC-2009.06-SP5/libraries/syn
1
说明std_cell的库没link进去,读代码时加-dirty_netlist选项能读进去,但是无法继续往下做,并报:
Warning: Cell 'CLKINVXL.CEL' is created for undefined module 'CLKINVXL'. (MWNL-294) (read_verilog *.v -dirty_netlist)

为什么std_cell的库读不进去呢,link_library  target_library 都设置啦 纳闷呢

网友:
加 * ,大哥,

set  link_library  { *  std.db  io.db memory.db}

你的mw reference library 正确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些设置都是对的啊 哎 还得再研究研究咯

网友:
不可能把,

你read_db  看看 ,std cell db能否读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read_db是可以的,目前初步估计是单元库的milkyway数据库不对,因为我起icc图形界面看std_cell时,根本就看不到什么,cell列表里面没有任何东西,但是在CEL目录下可以看到一些文件

file:///home/panda/Desktop/Screenshot.jpg

网友:
选show all views,

一般是cel view不一一定有的, FRAM view是必须有,

是 SMIC18  sc-x library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FRAM 和CEL都不行 smic18 sc library
应该是milkyway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sc-x SMIC18 library,   用了很多年了,没啥问题的

你用milkyway 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你啦!!!!

网友:
关注中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搞清楚了吗,和我用的是同样的库?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我后面都没有实验啦,能给我说说嘛,谢谢啦!!!

网友:
库的问题,工艺厂下载下来的库不要再wins环境下面解压!!!!格式不支持解压不完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从论坛上下的workshop  在windows下解压   然后拷贝到unix下   拷贝后 在windows下的文件夹大写名变成了小写  把文件夹的名称改回来

再然后就是库中文件的_1改为:1

运行就ok了

网友(2013-12-23):
感谢楼上回复!
这个问题真讨厌啊!

网友:
改了一头汗!搞定!
感谢!

网友(2014-03-18):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不过我后来实在linux下解压的,这个比较方便

网友(2014-05-16):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想问一下。我用ICC .到了import design 这一步。然后读进网表。然后说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然后再设置current_design ,还是同样的提示。。。初学者进行不下去了,该怎么办?
求教了,谢谢

网友(2014-11-10):
不懂,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2015-07-16):
回复 网友E:

    刚开始接触icc,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好心大哥解决了没有

网友(2016-12-06):
回复 网友D:

  你好~最近开始用自己写的模块走综合 P&R以及功耗测试,读netlist文件的时候和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但是加了—dirty_netlist选项之后可以读入而且后续也都走通了。man看了下只看懂了个大概,求问下加这个选项对我后面文件的生成以及在后面PT功耗的估计有影响么?以及直接读无法读入是因为我的参考库选择问题?新人= =。问题有点多,先谢谢了~

网友(2017-04-24):
谁能解释一下各个文件是怎么来的?

网友(2019-10-11):
大佬们,都不在了吗??

网友F:
大佬,库中文件的_1改为:1有没有集体操作的啊,那么多很难改的啊

网友(2019-12-05):
引用 网友F:
大佬,库中文件的_1改为:1有没有集体操作的啊,那么多很难改的啊

rename _ : *_*

网友(2020-03-20):
这类问题基本都是工艺库是在window下解压,把压缩包拿到linux下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