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TC.cmd文件

楼主(2011-11-29):
各位,下面的几句话翻译成中文应该是啥?
1、The not command performs a boolean subtraction of one layer from another
2、The intersect command performs a geometric intersection of two layers
3、The and command performs a Boolean intersection of two layers.
4、The select command copies all geometries on the data layer

网友:
兄弟,让你失望了
XTC.cmd
这世上懂的人太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研究些啥呢?

网友:
好像是logic operation的 layout 运算啊,比如and, or , xor , not ,等

XTC.cmd是哪里的,hercules、XTC,starxt flow没,

好久没用hercules了,

楼主:
哪啊,是我走偏了,
VoltageStorm的相关信息里有xtc.cmd,

TSMC网站上下的reference flow里面就有啊,当初还是icfb指导哥们下的

不过65nm的reference flow里面的例子怎么用的是130nm的库呢?这也太恶心了吧

网友:
reference flow也就是看个flow,用了哪些工具,有哪些新东西要注意,文档看看

signoff 怎么玩, 具体例子没玩过

网友:
XTC.CMD就是用and or等生成mos管,一般FOUNDRY会提供的

网友(2012-02-14):
我刚刚才开始看这个,XTC是用SPICE仿真工具提取NETLIST,可是按照 reference 里是用GDS提取出来的,比较晕.我试了一下好象不行啊,如果是SCHMATIC应该可以提出来.
各位大侠怎么看,请多多指教.补充一下我看的是晶体管级模式的VoltageStorm,另外楼主说的FOLW是在哪啊,可否给个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