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关于setRCFactor

楼主(2011-11-29):
在encounter 中 几个timing 优化阶段都要rc 提取。
所以需要设置的RC scale ,看了UG,是用 setRCFactor 命令来设置的。

这里想请问的是,这个factor 的值是设置多大会比较接近sign-off 的结果呢?
UG 上也说要依靠工艺和 density of design ,所以不知道该如何做?
UG 上也说用 getRCFactor 可以自动得到一个优化胡factor ,但是encounter 里面没有这个命令了。

网友:
这个靠经验和估计把,

一般设 1.1 左右吧

不过不设也行的,你多加点clock uncertainty 不就行了,

只要signoff pt过就行了,  pr工具怎么设 ,这不重要

网友:
icc 里面叫

set_delay_estimate_options -R -C

set_extract_rc_options  -R -C

网友:
我是这么做的
1)让EDI从postCTS和postRoute的design中各输出一个spef
2)用QRC单独对同样的design做一次抽取RC,得到一个spef
3)用ostrich分别把postCTS和postRoute的spef同QRC的spef比较,得到比较准确的RC factor

网友:
有道理, ostrich(鸵鸟?)是啥工具, 干啥用的

网友:
Cadence专门比较spef的一个小工具

网友:
以前用过,感觉ostrich不大准
不明白是不是有什么设置,没深入了

楼主:
在bin下也有一个perl的script 也可以做这个比较。
比较之后得到一个合适的factor。
鸵鸟也是比较spef的,UG上说的比较仔细,今天仔细读过了。

多谢斑竹!

楼主(2012-04-04):
陈版主:
这样比较出的结果只是适用于一个design 还是适用于这个design 所用工艺所有的design呢?

如果postCTS and postRoute 比较出的结果不同,那么在这两个阶段是否分别填写rc factor?

网友:
要我做就直接加大margin,步骤太多把自己都搞糊涂了,可能我没做过timing那么严格的设计,一己之见哈

网友:
不同工艺肯定要用不同的factor
如果你做比较的设计足够大,一次比较大结果可以适用于其他设计
postCTS和postRoute的结果会有差别,建议以postRoute的为准。如果想用多了factor,也可以,那个命令本身就提供多个选择

网友:
请教下陈大,EDI里抽取RC一般用TQRC还是IQRC?
我在T65下发现IQRC的rc factor要比TQRC的要大不少,不过spef是跟StarRC抽的spef进行比较。

网友:
围观一下,同学习
既然是factor,应该1左右就差不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