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2010.09安装成功后运行时出现问题,求救各位大侠

楼主(2011-11-29):
新安装了sentaurus,练习的时候仿真了NMOS的例子,但是出现了错误,错误提示是这样的:
sprocess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DF-ISE.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我的安装系统是redhat enterprise 5.4 。请教各位大侠该怎么解决呢?我之前在UBUNTU下安装时也出现了这样的错误。是不是缺少什么库文件呢?

网友:
缺什么装什么

找到那个库的rpm包 装上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应该去哪里找呢?找到了应该装在哪里?

网友(2012-01-13):
同问啊!
centOS 4.8系统也提示缺少这个库,哪里能找到呢?

网友:
楼主请问安装程序哪里下载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没事了,之前是在学长那里拷来的,安装缺少文件。后来攒积分在论坛里下载了一个,安装之后就没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发现了... 但是木有积分去下完整安装包啊T T

看看能不能求装好的人把缺的库文件给我一份, 或者试试64位的安装包有没有缺损...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后来你是在这下载的安装包吗?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90994

网友:
回复 楼主:

论坛上好像只有2010.03啊???

网友(2012-05-15):
保存project提示如下,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新建的工程(project)文件应该放在你的环境变量STDB定义的目录下面,STDB是在启动SWB之前设定的

网友:
我试了好像不行,不知怎么回事。但还是谢谢你!

网友:
仔细看了运行弹出提示:
Warning:node '2' not queued: node is virtual
......
Warning:node 'n' not queued: node is virtual
最后报告:
SCHEDILING REPORT
--- failed       :10
not started   : 11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应该定义了参数(parameter),这导致一些节点成为虚节点。报错是因为那是虚(Virtual)节点,即该节点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那种节点一般是浅绿色(见SWB界面右下角状态栏)。可以跑仿真的节点都是白色背景的。

网友:
是的, 谢谢!你是高人那,一眼就看出来是虚节点。

网友:
我是按照David W.的例子教程一步一步做的,节点也设置了值的
弱弱的问一下对初学者来说,什么教程最合适?
李惠军的现代集成电路电路制造技术原理与实践 后面讲了点sentaurus 但只是皮毛  我对照自己做的离子上的commands 发现该书上相应操作处卡命令格式完全是两码事
而且 我发现李出着书 不是为了让你学  而是让你买他的多媒体教学资料 他纯粹是为了赚钱
不想老外出一本书  还要在网上将每个细节都给你附上,生怕你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成的教程几乎没有,如果身边没有入门的人教你,只能自己摸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没错  我只有自己一人在摸索
直接和David W.教授Email了一下,可他最后的答复是:
I think you have to save the project first, not just unpack it. It is not running, as the red indicates.
After unpacking you have to save it, and press return twice in thecsave as window. Other than that I can not say.
DP

郁闷ing

网友(2012-08-09):
楼主在吗?有事情急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qq是多少,我可以加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在吗?加我扣扣709699763,有事请教。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需要回答问题才能加好友

网友:
回复 楼主:

    答案是王倩云,不好意思我给忘了还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Just follow steps below and all should be able to work like charms!

(1) The best things about linux is most of the library files can be used in any linux version (ubuntu or redhat or fedora or all of them).
(2) Just google to get the libDF-ISE.so file. (usually it is inside a package files but don't worry, we need that particular file only).
(3) Don't install the whole packaged!
(4) Extract and copy the file into the home directory (in windows, it is called desktop).
(5) Try this command to transfer it into the library directory.

      sudo ln -s linDF-ISE.so /usr/lib/linDF-ISE.so

(6) This requires ROOT password.
(7) Also, ln ====> LN  (not IN, as many people err with this command).

网友:
回复 楼主:

    In case after the installation, the sprocess still unable to execute with errors, then try below method!

(1) Execute sprocess in the home directory (usually it is called desktop in windows).
(2) Don't execute sprocess inside STDB folder.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STDB environment)
(3) make sure the file you want to processed (such as diode_fls.cmd) is copied into the home directory also!
(4) After finished execution, just copy it back to the original directory (directory where the file belongs to)
(5) I bet, after sprocess, there will be four more files to copy back to original directory! (Case by case basis)!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的答复,最终我还是换了系统。

网友(2013-03-11):
出现一样的问题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