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使用VCS后仿真的问题,希望大侠可以帮忙,不是太好解决,谢谢:)

楼主(2011-11-29):
目前在后仿真时遇到一个问题设计所有寄存器的negtive check,暂以DFCNQD1BWP7T寄存器为例,该寄存器model如下:

`celldefine
  module DFCNQD1BWP7T (D, CP, CDN, Q);
    input D, CP, CDN;
    output Q;
    reg notifier;
  `ifdef NTC
// Reserve for NTC.
    `ifdef RECREM
// Reserve for RECREM.
      wire  CDN_d ;
      buf      (CDN_i, CDN_d);
    `else
// Reserve for non RECREM.
      buf      (CDN_i, CDN);
    `endif
    wire D_d, CP_d ;
    pullup   (SDN);
    tsmc_dff (Q_buf, D_d, CP_d, CDN_i, SDN, notifier);
    buf      (Q, Q_buf);
  `else
// Reserve for non NTC.
    buf      (CDN_i, CDN);
    pullup   (SDN);
    tsmc_dff (Q_buf, D, CP, CDN_i, SDN, notifier);
    buf      (Q, Q_buf);
  `endif

  // Timing logics defined for default constraint check
  buf  (CP_check, CDN_i);
  buf  (D_check, CDN_i);
  `ifdef TETRAMAX
  `else
    tsmc_xbuf (CP_DEFCHK, CP_check, 1'b1);
    tsmc_xbuf (D_DEFCHK, D_check, 1'b1);
  `endif

  `ifdef TETRAMAX
  `else
  specify
    if (CP == 1'b1 && D == 1'b1)
    (negedge CDN => (Q+:1'b0)) = (0, 0);
    if (CP == 1'b1 && D == 1'b0)
    (negedge CDN => (Q+:1'b0)) = (0, 0);
    if (CP == 1'b0 && D == 1'b1)
    (negedge CDN => (Q+:1'b0)) = (0, 0);
    if (CP == 1'b0 && D == 1'b0)
    (negedge CDN => (Q+:1'b0)) = (0, 0);
    ifnone (negedge CDN => (Q+:1'b0)) = (0, 0);
    (posedge CP => (Q+)) = (0, 0);
    $width (negedge CDN, 0, 0, notifier);
    $width (posedge CP &&& CP_DEFCHK, 0, 0, notifier);
    $width (negedge CP &&& CP_DEFCHK, 0, 0, notifier);
  `ifdef NTC
    `ifdef RECREM
      $setuphold (posedge CP &&& D_DEFCHK, posedge D, 0, 0, notifier,,, CP_d, D_d);
      $setuphold (posedge CP &&& D_DEFCHK, negedge D, 0, 0, notifier,,, CP_d, D_d);
      $recrem (posedge CDN, posedge CP, 0,0, notifier, , , CDN_d, CP_d);
    `else
      $setuphold (posedge CP &&& D_DEFCHK, posedge D, 0, 0, notifier,,, CP_d, D_d);
      $setuphold (posedge CP &&& D_DEFCHK, negedge D, 0, 0, notifier,,, CP_d, D_d);
      $recovery (posedge CDN, posedge CP, 0, notifier);
      $hold (posedge CP, posedge CDN, 0, notifier);
    `endif
  `else
    $setuphold (posedge CP &&& D_DEFCHK, posedge D, 0, 0, notifier);
    $setuphold (posedge CP &&& D_DEFCHK, negedge D, 0, 0, notifier);
    $recovery (posedge CDN, posedge CP, 0, notifier);
    $hold (posedge CP, posedge CDN, 0, notifier);
  `endif
  endspecify
  `endif
endmodule
`endcelldefine

后仿环境使用VCS 2009.06,当仿真时不加+neg_tchk选项时,反标时报如下错误:

Warning-[SDFCOM_NNTC] Need timing check option +neg_tchk
/home/yuanq/pnd_bb_chip/simulation/pnd_bb_chip_wcs.sdf, 109222
module: DFCNQD2BWP7T, "instance: tb_bb_psim.U_pnd_bb_chip.u_BD2_Channel.IF_L1_reg_1_"
  SDF Error: Negative RECOVERY value replaced by 0.
  Add +neg_tchk to consider Negative delay value.

Warning-[SDFCOM_NNTC] Need timing check option +neg_tchk
/home/yuanq/pnd_bb_chip/simulation/pnd_bb_chip_wcs.sdf, 109227
module: DFCNQD2BWP7T, "instance: tb_bb_psim.U_pnd_bb_chip.u_BD2_Channel.IF_L1_reg_1_"
  SDF Error: Negative HOLD value replaced by 0.
  Add +neg_tchk to consider Negative delay value.

为了检查negtive延迟,增加+neg_tchk,反标仍有错误:

Warning-[SDFCOM_NL] Negative Limit on Simple TC
../../nl/pnd_bb_chip_wcs.sdf, 113120
module: DFCNQD1BWP7T, "instance: tb_bb_psim_max_inf_t.U_pnd_bb_chip.u_BD2_Channel.i_TIMEBASE_GEN.flag_armed_reg"
  SDF Warning: Negative limit cannot be used in simple timing check, it's
  replaced by 0.
  Please use $recrem ..

根据寄存器model定义了NTCRECREM以便调用$recrem系统函数,但是定义以上两个宏后仍然报如下错误:

  1. Warning-[SDFCOM_CFTC] Cannot find timing check
  2. ../../nl/pnd_bb_chip_wcs.sdf, 113119
  3. module: DFCNQD1BWP7T, "instance: tb_bb_psim_max.U_pnd_bb_chip.u_BD2_Channel.i_TIMEBASE_GEN.flag_armed_reg"
  4.   SDF Warning: Cannot find timing check $hold(posedge CP,posedge CDN,...)

网友:
TSMC的库?同问啊!!

楼主(2012-01-30):
回复 网友A:

    这种问题也有同问呀!

    问题已经解决,是pt提取sdf的问题,一是注意pt的版本,二是注意是否输出negetive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一下,哪个版本的PT存在问题?
另外你所说的是否提取Negative参数,是提取还是不提取?

网友(2012-03-04):
加+neg_tchk选项以后可以注意到"SDF Error"变成"SDF Warning"了。
当然也可以让STA工具写SDF的时候去掉负的timing check, 前提是这些timing没问题,或者你只是在调试阶段。

网友(2012-04-26):
我的sdf文件是用dc生成的。
怎么办?

网友(2016-01-15):
回复 网友C:

    同问。 我的sdf目前也是dc的  加上neg_tchk 好多错误都没有了 请问为何。、

网友(2016-09-27):
今天也遇到sdf反标的问题。库里面是$recovery和$removal,但后仿说没找到$hold...
后来找到原因:sdf2.1版本不支持removal,换sdf3.0就好了。
pt的write_sdf加-version 3.0的选项。

网友(2021-04-13):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的,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