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上RAM的问题

楼主(2011-11-29):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请问有没有办法在HDL下载到FPGA上以后改变FPGA上创建的RAM的大小?

     事情是这样的,我看到一篇文献在FPGA上实现了一套电气方面的仿真软件,只要用HyperTerminal通过RS232把仿真算例中的数据传进

FPGA里,就可以进行电气仿真。

     但是我有个问题,仿真算例可能有大有小,因为需要存储的参数和建立矩阵或者向量的维数等因素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在FPGA中创建的RAM

的大小也是不确定的,但是他文章中又说是先把HDL下载到FPGA里,然后才把仿真算例文件送进去的,因为我不清楚他是怎么对于下载到FPGA上

的RAM大小进行调整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FPGA上有现成RAM的IP...直接用就好了,要换直接改IP调用参数...

网友:
HDL下载后再改RAM大小是不可能的,你只能按照最大需要例化,在FPGA实际运行时根据地址访问相应的RAM空间。

楼主:
哦,那么请问,通过HyperTerminal用RS232给FPGA里所有创建的RAM赋值可行吗?这个软件我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