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创建的ROM读不出来数据

楼主(2011-11-29):
module memory_tb;

// Inputs

reg clk;

reg[6:0] addr;

// Outputs

wire[15:0] dataout;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memory uut (

.clk(clk),

.addr(addr),

.dataout(dataout)

);

   initial begin
     clk = 1'b0;
     addr = 16'h0001;
    end
   always
     clk = #(5/2) ~clk;
这是自己的testbench,创建的ROM为16bit*100,而且已经读入ceo文件了,但是为什么仿真的时候读不出来数据呢

dataout一直是16‘h0000.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不好判断....
你最好给出仿真波形....

网友:
initial begin
     clk = 1'b0;
    addr = 16'h0001;
    end
地址线始终在16'h0001,根本没动过,当然一直是1个值。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的,主程序中我只是例化了一下R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仿真下,现在是根本没有数据了,一直是XXXX,读取不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完整的东西发上来再说。
你clk是否满足该mem的时序要求?

网友:
CEO文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
对于altera,应该是mif文件。

网友:
    你把信号截图放完整...你这个图不能确定你的ROM里面真的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