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iming signoff时修setup和hold的步骤和方法

楼主(2011-11-29):
如题。
各位讨论一下,timing signoff时修setup和hold的步骤和方法

网友:
fix  setup :
1) size up driver
2)  insert buffer  , fix transition
3) swap to LVT cell ( for multi-vt flavor design) ,

fix hold :
1) insert buffer , delay cells ,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
不过你说的都是具体fix timing的手段,也就是说我已经知道修哪些cell。那么比如说,在fix hold时,如何分析bottleneck在哪些cell上?

可否从方法学角度详细介绍下,如何修setup/hold呢?

非常感谢!

网友:
这是贯穿整个后端流程的大问题,如果能简单写清楚的话,后端工程师就都失业了

网友:
setup就是找那些cell delay或者net delay最大的cell或者net啊,
size这些cell,net,swap to lvt cell,

hold violation 可以从下面修:加buffer,delay cell
1) endpoint ,这个是最简单的,
2) setup slack最大的点
3) bottleneck点,就是经过它的violation path最多的点
一般就找1)就行了,有找2)3)点的时间,用1)已经修完了,
2)能保证不出现新的setup vio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解释
    学习了

网友(2014-07-03):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基本把fix timing的方法解释清楚了。不过有个疑问是 setup slack最大的path比较好找,但是在哪个地方插入delay cell呢?还有 neck point 如何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过有个疑问是 setup slack最大的path比较好找,但是在哪个地方插入delay cell呢?还有 neck point 如何找?

网友:
现在的pt很强大,直接fix_eco_timing 即可, 不需要人工想了, 我那个帖子还是3年前的, pt还没那么厉害,

网友:
   这个命令很强大啊。

网友(2021-04-12):
我去试试

网友:
1. 分析时钟,是否是时钟树带来的,如果是分析时钟树是否是设计结构引起的。如果没问题,再地时间树做平,如果没办法做,看是否能手动调树没,调整skew 。如果不行就强修  2. 强修 先修 transition和noise

网友B(2021-08-10):
mark,我向知道修hold 可以把lvt换成hvt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rk,我向知道修hold 可以把lvt换成hvt嘛

不是更快了吗,你是想说反过来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更快了吗,你是想说反过来换吧

把date path路径上的lvt 换成hvt date path 路径上的延时变大了,对hold不是更友好一点嘛?就是跟修setup 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