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测试,如何由INL曲线计算offset和gain error

楼主(2011-11-30):
请教各位大大,如何通过INL曲线计算offset和gain error
A 80M14BitADC_reference voltage buffer.pdf (539.07 KB , 下载次数: 355 )
论文用到下面两个公式
谁能讲解一下公式原理吗?
最后指导一下推导过程

THX

楼主:
怎么还是没人回答哦
坐等答案

网友(2013-06-24):
同样的疑惑

网友: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吗?

网友(2016-03-09):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的具体一些不,谢谢啦

网友(2017-03-30):
先看再说

网友(2019-03-07):
建议联系论文的一作讨论

网友(2020-03-15):
offset和gain error不是只要看最低点和最高点就行了吗?

网友(2021-05-19):
感谢文章,问题也不懂啊。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