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门控时钟时的后端求助

楼主(2011-11-30):
比较加入了门控时钟后的设计和没加门控时钟的设计,(1)在CTS这一步是不是没有区别的,CTS会直接穿过门控单元,把他当成一般的CELL的?(2)在其他地方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另外还想问下encounter中查找 ping to ping的延时 用的是什么命令。。 。report_timing from .......reg[2]  to ............reg[3]   输入这条命令会报  error 2.

网友:
没啥区别, icg 在clock tree来说是自动through pin的, 不用管,
就是clock gating check的时候,timing要修下,

reportDelayCalculation -from pin -to pin 就行了

不过report_timing 也行的啊, report_timing 是report timing的最全的命令

网友:
icg不用管, clock tree 会自动穿过的, 是隐含的 through_pin
clock tree不用管,
就是clock gating check的timing需要fix一下,

report_timing 可以啊 , from pin to pin
reportDelayCalculation -from pin -to pin 是报具体计算过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哈,clok gating check 需要fix 这个是什么意思? 好像ping的名字里面有 “[2]”这种 ,encounter里面不认识,加\【2】也不行。。。

网友:
fix就是修掉的意思啊, 修clock gating setup、hold violation,

应该可以吧,report_timing -from [get_pins XXXX/psfsfs_[2] ] 不行么?

不行加 “ ”, \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