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VIRTUOSO撤销操作的问题

楼主(2011-11-30):
是这样的, virtuoso默认的撤销是一次,可是我想使撤销次数增加。我每次在user preference 里面把 undo limt 默认的1变成6之后,点保存。确实可以使撤销次数变为6,可是我关掉virtuoso重新打开之后,UNDO次数又变为一了,又得重新设置一次,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在哪里设置才可以使这个设置永久保存,具体是哪个文件的哪个地方。请指教,谢谢!

网友:
在.cdsinit加上 hiSetUndoLimit(*)
*可以改成你想要的数字。

网友:
请问user preference在哪儿啊?这个我都不知道咋设置,请楼主解答下,谢谢!!

网友:
很多选项 都可以存入 .cdsenv 里面的吧,下次icfb启动后,先load这些东西,

网友:
User preferences。。。    --------Undo Limit 设置次数然后点击OK-----------点Save Session保存-----------点save defaults保存     下次重启的时候就可以变为你设置的次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自己想设置undo 多少次都可以吗》?没上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多10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奥 这样  以前老师还讲只能一次呢 长知识了~对了您做过高压的analog layout  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2楼的方式  可以自由设置 undo 次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9L是做高压的,我是做标准CMOS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icfb的窗口上最后一个菜单USER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是做高压的》??我现在要做40v的 op从前端到后端 ~~不知道和抵押什么区别layout 据说要不一样  有什么深层阱隔离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