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A中,如何生成一组3维端口,并在循环中进行赋值

楼主(2011-11-30):
初学verilog-A遇到几个问题:
想写一个3维电阻网络:
integer x,y,z;//三个坐标,立方体上每条边都由电阻res构成,整个网络由n*n*n个单位立方体构成
for(z=0;z<zmax;z=z+1)
begin
   for(y=0;y<=ymax;y=y+1)
   begin
       for(x=0;x<=xmax;x=x+1)
       begin
       if(x<xmax)
       在(x,y,z)和(x+1,y,z)上加一个电阻
       if(y<ymax)
      在(x,y,z)和(x,y+1,z)上加一个电阻
       if(z<zmax)
      在(x,y,z)和(x,y,z+1)上加一个电阻
       end
   end
end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由于verilog-A不支持3维数组,就考虑采用这样的写法:
   electrical [length:0] p;//生成length+1个节点p,其中length=(xmax+1)*(ymax+1)*(zmax+1)-1

   V(p[1+x+y*(xmax+1)+z*(ymax+1)*(xmax+1)],p[2+x+y*(xmax+1)+z*(ymax+1)*(xmax+1)])
<+ res* I(p[1+x+y*(xmax+1)+z*(ymax+1)*(xmax+1)],p[2+x+y*(xmax+1)+z*(ymax+1)*(xmax+1)];
//在(x,y,z)和(x+1,y,z)两点间加电阻res

但是仿真器报错:
''node arrays need a constant or the index as their dereference index''
也就是对于节点p[i],这里i必须是常数或由gengerate生成的index;

那如果我想要实现在(x,y,z)和(x+1,y,z)这两点加一个电阻应该怎么写呢?其中,x,y,z是for循环中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