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同步bulk型DCDC, lowside NMOS管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1-11-30):
各位大虾:
     请问一下你们设计同步bulk型DCDC, lowside NMOS管的时序时,都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是highside PMOS关断后,lowside NMOS经过一定dead time后无条件导通; 还是highside PMOS关断后,再确定SW端低于GND后(就是再加一个比较模块)再导通. 这两者有什么优缺点吗?

     再一个过零比较时,是采用电平形式控制NMOS的关断;还是边沿模式控制NMOS的关断,这两者又有什么优缺点呢?

     我采用的是 highside PMOS关断后,lowside NMOS经过一定dead time后无条件导通,及边沿模式控制NMOS的关断. 流片后发现部分芯片无法进burst模式,正在考虑这些原因.

     欢迎大家交流,谢谢.

网友:
后者好。也叫自适应dead time方式。导致dead time最小。

楼主:
不过后一种方法经常会导致dead time过长的啊,因为比较器需要一定时间响应,而一般dead time也就设置在20ns左右。

另外过零比较是采用哪种方式呢?

网友:
不一定需要比较器啊

网友:
    过零是指critical discontinue conduction mode吗?
一般变频控制还是用on-shot比较多一些

网友:
不是。
指反向电流检测

楼主:
"是highside PMOS关断后,lowside NMOS经过一定dead time后无条件导通; 还是highside PMOS关断后,再确定SW端低于GND后(就是再加一个比较模块)再导通. 这两者有什么优缺点吗?"

   这后一种方法就需要一个比较模块来确定“SW端低于GND”这个事件啊。

网友(2012-01-02):
回复 楼主:

Fixed deadtime: design is simpler, but efficiency is usually low because your synchronous switch does not necessary turn-on at the right time. Actually, it almost never turns on at the right time. When synchronous switch doesn't turn-on at the right time, either you have shoot-through current (deadtime too short) or current through body diode (which usually is sloppy) (deadtime too long).

Adaptive deadtime control: design is very challenging, to be specific, the zero-cross comparator design is not easy. You need a fast (therefore small-sized) comparator with very low offset (mV range) and the offset voltage itself can not change with temperature. This is the usual challenge for real circuit design.

09 Lecture 9.part15.rar

1.94 MB , 阅读权限: 10 , 下载次数: 267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09 Lecture 9.part11.rar

14.59 MB , 阅读权限: 10 , 下载次数: 481 , 下载积分: 资产 -5 信元, 下载支出 5 信元

楼主:
to Chilton:
        照这么说low offset高速比较器的设计是关键。那这个特征是现在的主流设计吗?它一般能提高几个点的效率呢?

网友(2012-03-27):
回复 楼主:

Highside關掉,這是最好判斷的,因為關掉後沒有了VIN,Phase自然會降到1V以下,電路可以偵測這個訊號,讓Lowside導通
不需要甚麼特別的deadtime,除非是電感的是逆電流狀況。

其它狀況如,Lowside關掉,如何讓highside,一般來說做fix的deadtime就可以了。但考量到有些會用一些較大的電容的MOS, deadtime可能不夠用失效造成short through 。
但現在有所謂的adjust 的技術,也就是偵測上關下關走diode負電壓,就判定為lowside關掉,然後讓highside導通。比較麻煩就是了。

网友(2012-05-08):
真的受益匪浅!!

网友:
通常不会为了这个加一个高速比较器的,太浪费了,关键在于你的设计为什么会进不了burst模式,一般来说保证上下两个管子不同时导通即可。

网友(2012-10-20):
过零比较的方式好,一个是它实现了low side mosfet的零电压开通,同时死区时间短,效率会比较高。

网友:
顶顶更健康,学习了

网友(2012-12-08):
8楼附件不要下,是不完整的

网友:
那位高人解释一下:”边沿模式控制NMOS的关断“

网友(2013-10-30):
上当了,这个下载了不能解压,根本打不开

网友(2015-01-13):
Ge Jin MASc Thesis_new.pdf (2.07 MB , 下载次数: 178 )
可以参考这篇thesis的第三张,有讲怎么控制dead-time.

网友(2015-03-13):
学习者,DCDC要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2023-05-07):
讨论的内容很精彩,学习了!可惜8楼的2个压缩文档不全,下载后无法解压。30楼提供的论文很好!

网友(2024-05-22):
这是你们要的过零检测电路吗?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D421G7Ko/

网友(2025-08-01):
受益匪浅

网友:
哦附件不全,下载没法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