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G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1-30):
请问 DCG是什么意思? FIB 呢?

网友:
我还以为是design compiler graphical,

要注意具体语境的,要不然重名的太多了

FIB 是focus ion beam,聚焦离子束, 就是用来切割,连接 芯片里面一些线路的手段,
用于tapeout后的测试和修补,

楼主:
thanks!~   请问更详细点的描述在哪里找得到啊?

网友:
DCG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Drain Contact to Gate距离。
一般用于ESD设计中较多提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FIB你也可以理解为类似于近视眼手术的一种行为~

楼主:
tuohong你说的是一个意思吧,但不是我想问的那个意思,xieqq你的比方太抽象了~

楼主:
what chris_li said is not what I ask

网友(2014-06-10):
DCG是DC的SPG MODE 跟DCT FLOW好像一样,只不过在COMPILE的时候加了SPG的OPTION,若后端用ICC的话,前后端的CORRELATiON会比较高些

网友:
design compiler graphical 主要是为了解后端的congestion,和icc SPG flow配合使用的,

一般design不用也罢,

网友(2014-08-20):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属于版图范畴还是工艺范畴??还有一个词option,这个跟FIB有啥区别??

网友(2018-08-29):
回复 网友C:

纳瑞科技专注FIB十三年 需要详细资料可以发你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