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72)

楼主(2011-11-30):
问题由szp9912收集提供,特此感谢!

If the routing congestion exists between two macros, then what will you do?

如果2个macro之间有走线拥堵的话,该如何解决?

难度:2

网友:
怎么每次只有问题,没有答案

网友:
离开远点

打place_bockage

其他??

网友:
对,拉开macro之间的距离, 避免太窄的区域,

再检查下 route blocakge的设置

网友:
1)增大macro之间的间距
2)在macro之间加non-buffer placement blockage 或 加partial blockage控制channel里面的cell density

楼主:
给#5补充一点,
调查那些congestion是如何造成的,改变floorplan,引导工具不要从macro中间走线

网友:
继续关注每日一题

网友:
第一,是看两个macros之间的距离是否太小,可不可以增加space。
第二,可以观察两个macros的pins的特点,有时候调整pins的位置,就可以到达预想的效果。
第三,真不行,就调整FP吧。

网友(2014-03-06):
想问一下,我只有一个Macro(放在左上)。Place的时候,Macro右下拐角的地方拥堵(Display congestion map显示的),可是我在Macro上加了hard blockage,Macro外8um内都没放STD,怎么会堵的? 是我设置不对吗? (拥堵的地方,Macro有8个连STD的pin)

网友A(2016-11-16):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的意思是调节IO pin的位置吧?

网友(2019-10-21):
版图知识学习,谢谢。

网友(2020-03-2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pin的位置怎么调整呢?通过翻转,使接相同IO port的pin尽量置于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