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16进制译码难题解决

楼主(2011-11-30):
always @ (cnt1)

case(cnt1)

4'h0:begin led_bit<=8'h7f;sma_bit<=8'hff;end

4'h7:led_bit<=8'hfe;

4'h6:led_bit<=8'hfd;

4'h5:led_bit<=8'hfb;

4'h4:led_bit<=8'hf7;

4'h3:led_bit<=8'hef;

4'h2:led_bit<=8'hdf;

4'h1:led_bit<=8'hbf;

4'h8:begin sma_bit<=8'hfe;led_bit<=8'hff;end

4'h9:sma_bit<=8'hfd;

4'ha:sma_bit<=8'hfb;

4'hb:sma_bit<=8'hf7;

4'hc:sma_bit<=8'hef;

4'hd:sma_bit<=8'hdf;

4'he:sma_bit<=8'hbf;

4'hf:sma_bit<=8'h7f;

default:begin led_bit<=8'hff;sma_bit<=8'hff;end

endcase
请教大家我这样子写有错吗
用QUARTUS2 5.1综合仿真时出错了当CNT1=0001——0111时,led_bit正常,sma_bit老是等于0111_1111;
原代码全部内容在附件中

新建 文本文档.zip

807 Bytes, 下载次数: 12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1.组合逻辑中怎么使用"<="?
2. 每一个4‘h : 中 把 sma_bit和led_bit都写全了  ,
例如4’h0:begin led_bit=8'h7f;sma_bit=8'hff;end
      4’h1:begin led_bit=8'hbf;sma_bit=8'h00;end
。。。。。。。
3.always @ (*)即可;
4.检查外围电路 上拉  下拉 。

网友:
用ISE ISim仿了一下,信号是正常的,当CNT1=0001——0111时,sma_bit是等于1111_1111;
仿真图如下:

网友:
4'h0:begin led_bit<=8'h7f;sma_bit<=8'hff;end

4'h7:led_bit<=8'hfe;

4'h6:led_bit<=8'hfd;

4'h5:led_bit<=8'hfb;

4'h4:led_bit<=8'hf7;

4'h3:led_bit<=8'hef;

4'h2:led_bit<=8'hdf;

本来就是“sma_bit<=8'hff”啊,0~7的时候值都没有变过,只有led_bit有变化

网友:
sma_bit怎么可能是7f 呢? 结果应该是 ff 的吧!  楼主没打错?

楼主:
没有打错,用QUARTUS2 5.1综合仿真时出错了当CNT1=0001——0111时,led_bit正常,sma_bit老是等于0111_1111;
后面我用SYNplify仿真和QUARTUS2 7.0仿真都是正常的
一楼说的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不解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打错,

网友:
代码不完整,tb也没有,你这样没法帮你分析。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之前你的cnt1的值有过0xf这个时期,导致4'hf:sma_bit<=8'h7f
所以之后cnt1为1~7的时候sma_bit一直为0x7f

网友:
非时序模块可以不采用非阻塞赋值,这个里面有可能是sma_bit的值虽然已经改变,但是还没有赋值给左边的表达式。

网友:
用不同的综合器和仿真器出来的结果不同就应该是代码写得不好。一楼说的太对,非时序模块不要采用非阻塞赋值(<=),又或者你补全所有情况都要有赋值。写代码不要怕麻烦。

网友:
问题很简单 ,就是你的代码写得太不规范了。不同的综合工具综合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一个变量赋值放到一个awalys块里面,或者在每个条件后面都得对所有的变量都需赋值。规范很重要!

网友:
我下了改了一下,仿真之后没问题,是你写的其他部分有问题吧?没有你说的那种情况,同意9楼的意见!

网友:
建议LZ规范下代码~~

楼主:
   组合逻辑中可以使用"<="赋值吗?为什么?

网友:
你的代码风格不好,产生锁存了,不管仿真对不对,这也是个问题

楼主:
我也觉得是自己代码问题,但是代码风格上就本文来说有暴露哪些问题请赐教,以便我改进以后!感激不进!

网友:
1

//led_bit decode
always @ ( * )
begin
        if ( cnt1[3] == 1'b1 ) begin
                led_bit = 8'hff;
        end
        else begin
                case ( cnt1[2:0] )
                    3'h0:
                            led_bit = 8'h7f;
                    3'h1:
                            led_bit = 8'hbf;
                    3'h2:
                            led_bit = 8'hdf;
                    3'h3:
                            led_bit = 8'hef;
                    3'h4:
                            led_bit = 8'hf7;
                    3'h5:
                            led_bit = 8'hfb;
                    3'h6:
                            led_bit = 8'hfd;
                    3'h7:
                            led_bit = 8'hfe;
                    default:
                            led_bit = 8'hff;
            endcase
        end
end

//sma_bit decode
always @ ( * )
begin
        if ( cnt1[3] == 1'b0 ) begin
                sma_bit = 8'hff;
        end
        else begin
                case ( cnt1[2:0] )
                    3'h0:
                            sma_bit = 8'hfe;
                    3'h1:
                            sma_bit = 8'hfd;
                    3'h2:
                            sma_bit = 8'hfb;
                    3'h3:
                            sma_bit = 8'hf7;
                    3'h4:
                            sma_bit = 8'hef;
                    3'h5:
                            sma_bit = 8'hdf;
                    3'h6:
                            sma_bit = 8'hbf;
                    3'h7:
                            sma_bit = 8'h7f;
                    default:
                            sma_bit = 8'hff;
            endcase
        end
end

网友:
回复 网友B:

//led_bit decode
always @ ( * )
begin
if ( cnt1[3] == 1'b1 ) begin
  led_bit = 8'hff;
end
else begin
  case ( cnt1[2:0] )
      3'h0:
       led_bit = 8'h7f;
      3'h1:
       led_bit = 8'hbf;
      3'h2:
       led_bit = 8'hdf;
      3'h3:
       led_bit = 8'hef;
      3'h4:
       led_bit = 8'hf7;
      3'h5:
       led_bit = 8'hfb;
      3'h6:
       led_bit = 8'hfd;
      3'h7:
       led_bit = 8'hfe;
      default:
       led_bit = 8'hff;
     endcase
end
end
//sma_bit decode
always @ ( * )
begin
if ( cnt1[3] == 1'b0 ) begin
  sma_bit = 8'hff;
end
else begin
  case ( cnt1[2:0] )
      3'h0:
       sma_bit = 8'hfe;
      3'h1:
       sma_bit = 8'hfd;
      3'h2:
       sma_bit = 8'hfb;
      3'h3:
       sma_bit = 8'hf7;
      3'h4:
       sma_bit = 8'hef;
      3'h5:
       sma_bit = 8'hdf;
      3'h6:
       sma_bit = 8'hbf;
      3'h7:
       sma_bit = 8'h7f;
      default:
       sma_bit = 8'hff;
     endcase
end
end

网友:
缩进没有了,代码不太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你的东西只能用于仿真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不明白为什么逻辑模块中别用非阻塞赋值

网友:
   请找一本verilog书籍,抄10遍。如果还不明白,那结论就是:你不适合学verilog。

楼主:
module GATE_1;
reg IN0,IN1,IN2,IN3;
reg S1,S0;
wire OUTPUT;
MUX4_TO_1 MYMUX(OUTPUT,IN0,IN1,IN2,IN3,S1,S0);
initial
begin
        IN0=1;IN1=0;IN2=1;IN3=0;
        #1 $display("IN0=%b,IN1=%b,IN2=%b,IN3=%b\N",IN0,IN1,IN2,IN3);
        S1=0;S0=0;
        #1 $display("S1=%b,S0=%b,OUTPUT=%b\n",S1,S0,OUTPUT);
        S1=0;S0=1;
        #1 $display("S1=%b,S0=%b,OUTPUT=%b\n",S1,S0,OUTPUT);
        S1=1;S0=0;
        #1 $display("S1=%b,S0=%b,OUTPUT=%b\n",S1,S0,OUTPUT);
        S1=1;S0=1;
        #1 $display("S1=%b,S0=%b,OUTPUT=%b\n",S1,S0,OUTPUT);
end
endmodule

module MUX4_TO_1(out,i0,i1,i2,i3,s1,s0);
output out;
input i0,i1,i2,i3,s1,s0;
wire s1_n,s0_n;
wire y0,y1,y2,y3;
not (s1_n,s1);
not (s0_n,s0);
and (y0,i0,s1_n,s0_n);
and (y1,i1,s1_n,s0);
and (y2,i2,s1,s0_n);
and (y3,i0,s1,s0);
or (out,y0,y1,y2,y3);
endmodule
这样子为什么综合不了啊
提示错了:Error: Can't synthesize current design -- Top partition does not contain any 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