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TL代码时钟分析

楼主(2011-11-30):
当我拿到rtl代码后,需要找出那些端口是时钟,还有哪些时钟是内部寄存器产生的,大虾们有啥好方法和工具,介绍哈

网友:
直接使用工具综合一下,报告里面有的。

网友:
nLint can extract clock domain when compile you design
you can use it for solving this problem

网友:
综合之后可以查看RTL级网表,quartus ii中在tool——>netlist iewer ——>RTL viewer 可以看到,外部的时钟应该是在模块外部端口输入的,那样的话很容易就看出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verdi软件方便直观

网友:
综合一下吧…

网友:
看RTL视图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