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bit 50M ADC目前可靠点的方法怎么做

楼主(2011-11-30):
做产品,做pipelined ADC类型的,目前在这个速率下要达到这个精度,是不是非得采用数字校准了呢?

网友:
有点难度,看工艺,靠谱的话不用额外的数字校准

网友:
关键看INL需要达到多少?如果需要小于0.5LSB以下,也许需要考虑校准,否则不需要!

网友:
是单卖adc 还是卖系统?
卖系统的话,系统的基带是多大。如果小于10MHz, 可以做个sigma-delta

网友:
    不用的,一般的方法傻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