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请教用Artisan 生成memory(sram)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1-30):
请教用Artisan 生成memory(sram)时遇到的问题!请教用Artisan 生成memory(sram)时遇到的问题!

生成的memory有个信号端口叫"EMA[2:0]", 当EMA[2:0]==3‘b100或者3‘b101或者3‘b110或者3‘b111, memory 的延时很大 有999ns...

这个在90nm的Artisan开始就遇到了 请问哪位高手解答下?!

谢谢!

网友:
尽量使用000,不要超过011
100以后的基本无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例化的时候给这个输入信号EMA 3’b000吗?

网友:
这个信号是干啥用的啊,

看看.lib的说明吧,  .13um以上没有这个信号

网友:
这个信号是干啥用的啊,
引用 网友B:

    EMA 好像是 Error Margin Adjustment 的缩写
就是说在制造过程中,如果质量问题,达不到设计的速度时,把EMA调大些(减慢RAM的存取速度),使得它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看

网友:
懂了,和有些memory的 TRIM 位差不多,trim一些指标,

下次碰到了再再看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  加个QQ 讨论下这个问题行吗? 125538673

网友:
发私信吧,有时候qq不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关系~! 私信有时候没注意
  而且网站又没有聊天工具

网友:
私信还是会注意的,  有个unread 标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好的!  那我清楚了、、、

网友(2012-05-28):
你好 請問一下是這樣加嗎?

在例化的時候EMA我輸入為3‘ b0
或者採用下面設定 set_case_analysis 0 EMA

但是出來的slack全是999ns
請問有誰能夠幫我解答嗎?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verilog不要动  后面那个set-case那边要把路径写全!

网友:
赚钱了,先下来看看先

网友(2013-02-21):
太有用了!!!谢谢大神们!顶起!

楼主(2013-11-30):
回复 网友D:

   niot art all

网友(2014-11-26):
回复 网友C:

   我在.v文件中对例化的sram.ema赋值3‘d0, 999ns变为0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