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负反馈稳定

楼主(2011-11-30):
经常看到对于一个负反馈

这是为什么?
假如在相位为-180°时,增益大于1,假设为2,那为何就正反馈了?
【此时通过计算,得到求和之后的值为-X(s),然后再经过H(s)输出,这样不可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负反馈本身提供了180度相移,所以总的相移是360度,反馈信号同向的叠加到噪声信号,环路增益大于1是为了确保能够振荡,即使电路没有输入,靠电路自身的噪声就可能引发震荡,所以电路不稳定。

按照你的假设,求出的增益为2/beta,大于1的,符合两个条件,不稳定

网友:
版主,你这是要把每个新帖都回复了啊~~哈哈:)很勤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水平有限,如果我会的,会尽量回答,

但是大部分我都不会,所以看到那么多0回复,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这么多问题,还得多靠很多前辈出手相助,这个论坛藏龙卧虎,希望大牛们多多提携我们这些没入门的新手, 感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哈,昨晚研究了一晚,也在拉扎维的书上找到答案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研究稳定性就不要看razavi了,一堆错误,只能误导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那要看谁的?Allen?

网友:
多做实践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
要关注稳定性,就得看控制理论相关的,不要局限在微电子。毕竟微电子,特别是模电里讲稳定性的都是从控制理论里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