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新手求指教vcs仿真速度

楼主(2011-11-30):
vcs仿真的时候,如果不打开波形,比如同样要测试1000clk时间,时钟周期分别为10ns和2ns在仿真速度上有多大差别?打开波形的话会怎样?

网友:
相同的代码量,verilog代码比systemverilog要慢很多,systemverilog又比systemc要慢。
所以仿真速度主要受verilog代码量的影响。

打开波形的话,我的经验大概会增加20%~50%的仿真时间,依据打印的信号数量决定。

如果是同步设计,如果没有specify和timingcheck,则timescale的影响可以忽略。因为VCS的时间调度是基于事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