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传递函数,如何用matlab画频率响应曲线

楼主(2011-11-30):
已知传递函数为H(z)=((1+z^(-1))^2)*((1+z^(-2))^2)*((1+z^(-4))^3),求其频率响应。我的实现方法是求出所有系数num,然后调用函数freqz(num,1)来画出频率响应曲线。如果分为三个独立的传递函数,即(1+z^(-1))^2、(1+z^(-2))^2、(1+z^(-4))^3,信号依次经过这三个传递函数,然后画出其频率响应曲线,用matlab如何实现呢?

网友:
我觉的这个串联的只要求个总的就可以了。没必要每个去求他,没意义。
用freqz得到的是归一化频率,实际使用还跟采样频率有关。

楼主:
w=0:0.0001:2*pi;
h1=(1+exp(-j*w*1)).^2;
h2=(1+exp(-j*w*2)).^2;
h3=(1+exp(-j*w*4)).^3;
h4=h1.*h2;
h5=h3.*h4;
h=20*log10(abs(h5)./max(abs(h5)));
plot(w/pi,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