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最新的quartus ii 11.1里面怎么设置时序分析的最大频率?

楼主(2011-11-30):
以前的9.1版本里在Setting->Timing Analysis Setting->Classic Timing Analysis Setting里可以设置,现在的11.1里面根本没有这个选项了,而且编译完成后的时序分析结果里全部是红色的!

网友(2012-05-10):
11.1版本里,似乎取消了 classic timing analysis 这个功能,
是按照time quest 方式来的,,你需要编写你自己的sdc文件

网友:
简单的:不带时序跑完一次后,进Timequest图形界面,进行Create Clock等操作,成功后写为sdc文件(主意文件名去掉Timequest帮你加的“_out”),再综合一次即可

网友:
这里有教程,你可以看下:
http://bbs.eetop.cn/thread-33153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