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高手:modelsim里如何仿真有初值的RAM的行为?

楼主(2011-11-30):
最近设计的一个算法中要使用RAM,而且RAM里面是有初值的。
问:
1.RAM在异步复位后RAM里的值是不是指定初始化hex文件中的值?
2在modelsim中能否仿真这种有初值的RAM的行为?

网友:
ram 初始值使用$readmemh/$readmemb直接读入既可。

楼主:
请教2楼:如果在用quartus的mega wizard创建RAM时添加了异步复位信号,那么异步复位的效果是不是恢复到初始值(hex文件中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