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dence RUN LVS 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1-11-30):
各位大神:目前正在用的cadence 进行layout的设计,但在RUN LVS的时候始终不能在layout中识别出来pin的名字,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什么软件?用什么层写的pin 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cadence ,PIN层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drawing层写字试试看。

用的什么LVS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