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olation问题

楼主(2011-11-30):
各位大侠,用encounter做完placement之后,preCTS_optimization之后的violation为0,可是加入时钟树,做postCTS_optimization却出现了2000多个setup violation。。。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还有是下面的时须报告怎么看  格式栏:

如图所示,两个寄存器。在CTS之前,没有产生setup violation。CLK1和CLK2之间有一个skew。在CTS之后,假设时序为下图所示,两个时钟都延迟了点,且skew变为0.然而这会的optimization就出现了。各位大侠,请问原因?虽然红色箭头的时间减短了,但是slack远远大于skew的时间,所以应该不会出现violation的。是不是寄存器之间的组合逻辑调整了,延迟加大了?还是什么原因?做完CTS到底对电路有哪些影响?下面还给出了post-CTS的各一条路径信息。感谢帮忙!

网友:
用optDesign -postCTS 修啊,

不修 怎么赶紧 , clock skew和其他一些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可以说的具体点吗?新手对这软件不熟,还有那个时序报告文件是怎么意思:Delta r/f(ns)  Sum r/f(ns) slew(ns)

网友:
postCTS_optimization却出现了2000多个setup violation

这个是postCTS之前还是之后?

网友:
你的时序报告好像不是encounter产生的吧?或者是很老的版本?
假定你已经做过preCTSopt和postCTSopt

postCTS跳出来很大的violation,有可能是你preCTSopt时给的clock_uncertainty和clock_latency跟cts实际做的结果差距太大,你可以按照你cts的结果修正以下你的set_clock_uncertainty和set_clock_latency,重做preCTSOpt

网友:
Delta r/f(ns)  当前cell/net产生的延迟
Sum r/f(ns) 到目前为止,这条path的累计延迟
slew(ns) 输入/出信号的transition tim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加入时钟树后的优化。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试

网友:
这个是哪个版本的encounter啊,太老了吧, format没见过,都

delta原来是incr path的意思,我还以为是SI 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汗,实验室用的应该是很老的版本了。
     版主有遇到这类情况吗?现在无从下手了,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做optdesign -optcts 就行了啊

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楼主,但是优化了好几次总是收敛不了。刚刚把问题又编辑了一遍,麻烦看看,多谢!

网友:
附件一个全路径, 给一半 看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路径 的附件有两张图,两半和在一起是一个路径。

网友:
capture path 呢 看看skew是多少,

我估计这个是critical path,  launching clock path挺长的

你这个啥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uncertainty  1

    工艺是华宏35nm

楼主:
又沉下去了,求指教

网友:
从你那个report的格式看,好像是10年前FE用的reportTiming的结果,现在基本没什么人用了,改用
report_timing -path_type full_clock -from xxx -to xxx
把完整的报告贴出来试试

网友:
10年前, 我倒 2001年, 有FE么,

网友:
2001年Cadence收购SPC,FE成为Cadence的APR产品。
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有FE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