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求教~!

楼主(2011-11-30):
今天仿真一个电路,有一些信号的波形出不来,no data in design...
我把电路一个一个拆开,发现是反相器那个子电路居然出了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求助各位仁兄
我的代码:
TITLE test
.LIB ms018_v1p8.lib TT

.option probe post
.global Vdd

.SUBCKT INV in out
Min out in   0   0   N18 W=0.9um l=0.18um
Mip out in   Vdd Vdd P18 W=1.8um l=0.18um
.ENDS

.XD  Din 5 INV

VDin Din 0 PULSE (0V 1.8V 2.51NS 0.01NS 0.01NS 20NS 40NS)
VVdd vdd 0 1.8v

.probe v(din)  v()
.end
MOS管的名称肯定没有错,拜托高手看看,thx~~

网友:
老问题了,把option里的post去掉,所有节点电压都可以看了,看支路电流单独再用.probe I()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掉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嗨,你什么分析也不做,当然没结果了,至少有个.tran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现了...我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