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下的例程少了两个模块altpll 和dcfifo,是不是跟Altera的设计工具有关啊,详见附件

楼主(2011-11-30):
是不是跟使用Altera公司设计工具有关系啊,
我用的仿真软件是active-HDL 软件,芯片是xilinx 的spartan3
开发语言是verilog 语言
不知哪位大侠有这两个模块,可以发我一下,
或者指导一下,我哪里出错了,谢谢

网友:
altpll 和dcfifo是altera的库文件定义的。
搜索一下怎么编译库文件

网友:
仿真pll和fifo的话,由于这两个都是调用quartus自带的ip核生成的代码,所以里面有一些例化单元,还需要加入quartus软件中的ip核的库altera_mf.v和200model.v,具体位置在quartus安装文件下,如果你安装的是9.0,则在altera\90\quartus\eda\sim_lib下。其他版本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的开发环境是xilinx的ISE,如果将这两个模块复制过来,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