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看看有没有牛人能解决?

楼主(2011-11-30):
这个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想要把一个输入信号放大,但是要求整个系统常态下(也就是输入为0的时候)功耗要很小,电流不能超过1uA。我现在自己设计的一个电路如下,但是这个电路工作不正常,主要问题是0.4V的电压,没法让三极管很好的工作在饱和区,所以得到的输出信号,总是在低电平期间有很多毛刺很不干净。

大家来讨论讨论,如何才能最好最可靠的实现这个电路。实际上我在这个电路基础上已经做过很多尝试,包括增加直流偏置,采用VGSth很低的mos管等方法,但是结果都不好,当然也可能是我参数选择等方面的的问题。
就这个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2012-01-02):
可以尝试用数字逻辑电路实现,逻辑电路的电压用3V分压到较低电压实现。

网友:
尝试一下analog device的AD8502运放. 其最大工作电流在1uA以下.

网友:
放大电路首先要保证信号不失真,你这个电路显然连这个都保证不了,更不谈其他性能功耗了。

网友:
VDD都不夠恐怕很難有所改善!

网友:
用个低功耗比较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