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 3.17OA 安装求助

楼主(2011-11-30):
大家好。我在32位的ubuntu10.04上装了ic610(Base_IC610_lnx86五张盘的)和mmsim61(Base_MMSIM61_lnx86两张盘的)都是电驴上拖下来的。用了一个网上流传很广100k大小的lisence文件。然后测试过,输入icfb可以正常启动,进系统后多模仿真也可以工作。
然后我安装assura3.17。从http://bbs.eetop.cn/thread-167602-1-53.html下载了安装文件。解压到安装目录下后,修改环境变量。

alias lmli='/home/harry/eda/ic610/tools/bin/lmgrd -c /home/harry/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OA_HOME=/home/harry/eda/ic610/OA
export CDS_ROOT=/home/harry/eda/ic610
export MMSIM_ROOT=/home/harry/eda/mmsim610
export ASSURAHOME=/home/harry/eda/assura317
export CDS_LIC_FILE=5280@harry-laptop
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ASSURAHOME/binASSURAHOME/tools.lnx86/assura/bin:$CDS/tools/bin:$CDS/tools/dfII/bin:$PATH
#只装mmsim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
alias clmli='/home/harry/eda/calibre/ixl_cal_2009.2_36.21/bin/lmgrd -c /home/harry/eda/calibre/ixl_cal_2009.2_36.21/license.dat -l /home/harry/mgc_lic.log'
export MGC_HOME=/home/harry/eda/calibre/ixl_cal_2009.2_36.21
export CALIBRE_HOME=$MGC_HOME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MGC_HOME/license.dat
export VER_DIR=/home/harry/eda/calibre/ixl_cal_2009.2_36.21
export PATH=$MGC_HOME/bin:$MGC_HOME/lib:$PATH
###########################
这两个目录$ASSURAHOME/bin:$ASSURAHOME/tools.lnx86/assura/bin应该是没错的,我查过,avview文件就在这两个目录下面。
但是现在我在终端输入icfb或者avview,都显示command not found。
我就加了一行export ASSURAHOME=/home/harry/eda/assura317
改了一行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ASSURAHOME/bin:$ASSURAHOME/tools.lnx86/assura/bin:$CDS/tools/bin:$CDS/tools/dfII/bin:$PATH
我有什么地方设错了?
或者还有什么地方没设置?请大家指教。
ps:我装了calibre应该和这个没影响吧?
我的qq:78802188,谢谢大家。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坛子里下载的assura317解压运行没有问题(redhat4.8),需要patch一下(见附件),然后用EFA licgen 0.4b生成的license就可以用。feature要用到Assura_UI,产生license之前检查一下src文件中有没有,没有的话,添加这个feature。在终端中也可以直接执行:avview.exe或者/home/harry/eda/assura317/tools.lnx86/bin/avview.exe
    另外,我在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from=notice&tid=273900中提到过license的一些设置问题,请参考。

网友:
在终端上带完整路径执行一次:

assura软件:
/home/harry/eda/assura317/tools.lnx86/assura/bin/avview &

icfb软件:
/home/harry/eda/ic610/tools/bin/icfb &

如果能正常启动,把这两句加到.bashrc中,用假名替换:

alias avview='/home/harry/eda/assura317/tools.lnx86/assura/bin/avview &'
alias icfb='/home/harry/eda/ic610/tools/bin/icfb &'

以后就可以直接用avview和icfb启动了。

楼主:
icfb可启动,avview还是显示找不到文件,看来是安装文件有问题了

网友(2012-01-30):
兼容ic613吗?

网友(2012-03-01):
要长时间观察

网友(2014-03-04):
具体assura安装的配置文件,求高手解答

网友(2020-11-01):
ah, I have a more question

网友:
Is this Assura317 OA or CDB version?

网友: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because I'm using IC614 OA vers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