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求助

楼主(2011-12-01):
最近做一个带隙基准电压源,采用的就是常用的三极管的电压Vbe和一个电阻串联产生的基准,该电阻流过一个正温度系数电流,从而产生室温下零温度系数的基准电压。根据计算的电阻总是得不到想要的1.2V电压,而且室温下温度系数也不为零,稍微调一下电阻,曲线就变化很大,没有规律,总是找不到合适的电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一直很困惑。

网友:
你的正温度系数电流从哪来的? DELTA VBE 除一个电阻? 如果是真的BANDGAP, 你应该发现当输出电压小于~1.22V (SILICON)时, 输出是负的温度系数. 大于~1.22V (SILICON)时, 输出是正的温度系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看过这个部分,但没做过,电阻的取值要满足那个温度系数为0的方程,电阻也决定了电流大小

正确的图形应该是倒锅盖形状,

bandgap&LDO

bandgap&LDO

reference bandgap & LDO.pdf (3.13 MB , 下载次数: 159 )

网友:
你采用的电阻的温度系数太高了吧?而且电阻的温度系数是个2次拟合吧?先用理想的电阻试试哈。

网友:
流过三极管的电流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就是DELTA VBE 除一个电阻,输出电压不是随温度一直下降,就是上升,很难调到一个零温度系数,输出电压也不是1.2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像计算结果根本不满足。多谢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计算的结果把电阻代入,还是达不到想要结果。而且曲线变化好大,电阻调一点,就变了。是不是和工艺有关?还是受到三极管的影响?多谢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用的理想电阻。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请多多帮忙!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流8uA,是不是和三极管的电流,面积,饱和电流有关系?多谢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if you want the answer, post your schematic and device parameters here.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键是三极管的beta值。不知道你用的管子Beta值是不是会很大,如果都是很小的,这个因素也可以排除了!
基准电压做不到1.2V,就肯定意味着温度特性不好~~
建议可以把每个环节单独拿出来仿仿!

网友:
只有把整体的放上来,大家才能看出来!一般的带隙范围1.18~1.28都可以的,工艺之间有点偏差

楼主:
回复 网友D:

beta  值是3多一点,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先用的理想运放,结果就是出不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r=50k时的图

这是r=50k时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图放上去了,多谢指导!  这是电阻r=51.75k是的输出电压图,总是调不到1.2V,温度系数也不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L too small, channel modulation reduces output current, and the output voltage is lower than 1.2V, try cascode current mirror,

the TC is OK right now, 2mV is acceptable in this schematic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明天我去改一下。为什么电阻值变一点输出曲线就变化那么大?我一直不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基本可以排除三极管的电流问题了~
如果是一揭补偿的话,从上面的图来看,整个温度范围只变化了6mV,不错了!
第二张图的温度曲线在室温下出现拐点,而且温度波动很小,一般应用都应该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多谢了!

网友:
反馈极性接反啦!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也是真么想滴,不是很确定的说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真的吗?反馈还要分极性吗?

网友:
确实接反了,负反馈要大于正反馈,

网友:
三条支路电流都相等吗?
做成共源共栅的电流镜吧。

网友:
反馈反了。。。。。。。。。。。。。。。。。。

网友:
还有一点,你的这个电路基本上是不能使用的。你用的PMOS电源镜管没有采用Cascode结构,而且Length选取了最小值,这个电流失调会很严重。如果版图再不注意,这个就基本上是一个失败的设计了。

网友:
请帖下仿真波形

网友:
温度补偿好的bandgap输出电压不一定是1.2V

网友:
很强大啊,反馈的极性反了还能仿得出来。不过确实反掉了。

网友:
反了反了,极性反了

网友:
怎么看是接对了还是接反了呢,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H:

    非常同意~

网友:
可以看电流为零时,是否存在环路增益

网友(2015-10-20):
反了反了反了

网友:
1.极性接反了,要保证负反馈大于正反馈,为什么接反了请自行研究。
2.做Bandgap使用的MOS管除了EN管很L几乎都不采用最小尺寸,建议L采用工艺最小尺寸的3~5倍左右。
3.不要想当然的认为最后出来的值是1.2V。由于工艺的差异,基准值只会在1.2V附近。你要做的就是把它尽可能的调平,哪怕最后是来的是1.25V甚至更大,也是没问题的,只要它几乎与温度无关。
4.为什么稍微改动一下电阻,曲线变化很大,个人认为与电流大小有较大的关系,如果想敏感度低些,可以将目标电流设置大些。当然也可以从基础公式入手,从一阶到二阶去分析。
希望以上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