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018工艺跑后防 cmrf7sf

楼主(2011-12-01):
有用过IBM018工艺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不?
刚刚接触IBM工艺,想找到IBM做后防的方法,以inverter为例,现在DRC和LVS全部通过,但是就是找不到PEX在哪跑。小弟愚昧,求赐教。
TSMC上直接就有pex这个选项,rcx文件也很完整。但是IBM的PDK里面只有DRC和LVS的文件就是rcx文件找不到,连PEX这个文件夹都没有。无限郁闷失望挠墙中。。。。

如下:

IBM_PDK-->Checking-->Calibre的下面只有DRC和LVS这两个选项。该咋办呢?

IBM_PDK下有Checking,Query,Dispay,LSW, Fit & Window, List, Misc, Delete这几个选项。

求赐教,在线等。。。。

网友:
我也用这工艺
不过用的是QRC 貌似foundry会提供哇
qrc提取parasitic以后 要把里面没有的cmodel改成pcapc就可以跑后仿了

网友:
应该可以跑的.好像在Calibre里面选择不同的runset.

网友:
回复 楼主:

IBM的销售人员如何联系阿?我们也想找他们代工,能否透露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给S设计芯片,S不给我们自己的工艺却让我们用I的工艺,然后我们遇到问题联系的是S,不是I, 这才是他妈最让人蛋疼的地方。。。。各种关系各种曲折。。。肏他大姨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复杂哦,呵呵~~~我一直对IBM的工艺挺感兴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为止发现IBM只有两个优点,电阻做的很牛逼,电容下面能放电路。

网友(2012-04-27):
目前为止发现IBM只有两个优点,电阻做的很牛逼,电容下面能放电路。
=> WHY

IBM rf process vs TSMC 如何
WAFER PRICE 有更便宜嗎 ?

网友(2012-07-02):
,IBM7rf不使用PEX的。使用口径的XRC或Cadence的QRC。请访问
http://www.mosis.com/vendors/view/ibm/design-kit-cmos

网友(2015-05-06):
回复 楼主:

  你好,正在准备使用IBM 7RF PDK. 可是在装PDK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有没有手册介绍一下怎么安装?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刚找了一下没找到, 继续搜索中,找到的话update给你~  还是几年前用过的, 后来离开了. 当时自己too young 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IBM 的PDK 安装,看着readme文件,感觉很简单。但是还是有些warning.
比如打开  IC615之后,出现了

*WARNING* (DEBASE-102068): No user triggers registered for viewType schematicSymbol.
*WARNING* (DEBASE-102068): No user triggers registered for viewType maskLayout.
*WARNING* (DEBASE-102068): No user triggers registered for viewType maskLayoutXL.
hiCaughtControlC
*WARNING* (DEBASE-102068): No user triggers registered for viewType maskLayoutGXL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8-05-21):
回复 楼主:
Reply

   Owes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