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lacement 总是segment fault (core dumped)

楼主(2011-12-01):
无论是place_opt -area_recovery
还是   place_opt 后进行 psynopt -area_recovery

在area recovery optimazition 阶段,总是在第二次迭代的时候,ICC就崩溃自动退出。

最后的过程如下
_21_/D
    5:06:47 4023701.3      0.08     434.2       0.9

  Beginning Area-Recovery Phase  (cleanup)
  -----------------------------

   ELAPSED            WORST NEG TOTAL NEG  DESIGN
    TIME      AREA      SLACK     SLACK   RULE COST         ENDPOINT
  --------- --------- --------- --------- --------- -------------------------
    5:06:47 4023701.3      0.08     434.2       0.9
    5:07:17 4023701.3      0.08     434.2       0.9
Segmentation fault

自此,ICC自动退出,不留下如何错误提示----

楼主:
各位兄弟姐妹,各位前辈高人,哪个知道是什么情况?

很多次了-----快hold不住了!

网友:
倒着往上查Error
如果没有的话,换版本

网友A:
core dump是EDA工具的经常现象, 原因有很多种,各不一样,解决方法有:

1) 看error, 你icc啥版本的,有error log么, 换新版本
比如2010.03-sp5-3 是目前比较好的版本
2)和design有关,这个麻烦了,
要弄清楚你的utilization多少,比如太大了,icc做不下去了,也会core dump的
或者timing有严重的问题,没法修,我看你这个还好,
一般 place_opt -area_recovery -congestion 都是一起用的,
再如psynopt -area_recovery  -congestion  也行,

3) 硬盘空间,内存,
icc_shell -64 可以试试, setenv TMPDIR  .  也行,

楼主:
请问error.log在哪里?icc_output.log没有任何错误信息,到了上面的步骤,就崩溃。

一直使用的是ICC201012.sp3 -64bit
换成ICC201003.sp5 -64 bit 依旧不行!

使用过 -area_recovery -congestion 或者 -only_area_recovery 都是在这个步骤core dump.
面积应该不是问题,总的利用率只有73% 但是有比较多的堵塞。

楼主:
setenv TMPDIR  ./cache  也已经设置,问题依旧。我准备重新initial了!

网友:
要Hold住啊

网友A:
这比较奇怪,  按理说 -64 应该没问题的

place_opt 有问题么

楼主:
这比较奇怪,  按理说 -64 应该没问题的

place_opt 有问题么
引用 网友A:

place_opt
place_opt -congestion 都没有问题

只有加上-area_recovery的option,就会dump!
问题太奇怪了----

网友:
实在不行别做吧,如果你routable很轻松的话, 利用率不高的话

area-recovery只是恢复些面积(减少面积,sizedown) , 利用率降低 1~3% ,

楼主:
我们这个设计,面积可以省好多,大概从410到380左右吧?
设计资源紧张,必须area_recovery

网友:
建议直接换2011。09试试
或者,你place_opt 时候不要area_recovery,在psynopt的时候加area的op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410到380,啥意思, 啥单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是410w 平方um 到 380w 平方um

网友:
建议读入所有input文件后,check_physical/check_library (具体命令可能不确切)看看有没有warning或error

网友(2012-02-16):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没呀?给我们解解惑

网友: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没,我也碰到这情况了

网友C(2012-09-05):
不知道LZ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了,clock_opt的时候崩溃了,也没有任何提示错误信息,苦恼啊!

网友:
无论是place_opt -area_recovery
还是   place_opt 后进行 psynopt -area_recovery

在area recovery o ...
引用 网友B:

    哪个版本?icc启动时侯 有 -64了吗?把log发上来

网友(2020-06-04):
引用 网友A:
core dump是EDA工具的经常现象, 原因有很多种,各不一样,解决方法有:

1) 看error, 你icc啥版本的,有er ...

学习一下,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D(2021-06-29):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LZ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了,clock_opt的时候崩溃了,也没有任何提示错误信息,苦 ...

请问clock_opt 崩了,显示segmentation fault,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clock_opt 崩了,显示segmentation fault,后来怎么解决的?

我是换了版本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