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形式验证遇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12-01):
问题1. FM跑到match指令的时候,图形界面显示match进度到26%,然后一直不动,好几天都不动,跑不下去。
问题2. 由于问题1,于是尝试跑工程中的一个module,也是比较多代码,但比问题1的代码少很多,于是跑下去了,结果很多unmatch信号,以及很多failing point, 查看后unmatch的点都是门口时钟信号的latch,编译用了-gate_clock 参数,但fm脚本也加了set verification_clock_gate_hold_mode any,以及DC对应的svf文件。查看failing point ,里面有几个信号是乘法器mathmul中的信号,于是修改脚本把比对的top module改成mathmul,fm结果成功。不解,为什么单独比对mathmul成功,而比对其上层module的时候,mathmul却比对失败。

望前辈高手赐教 ^_^

网友:
fm在run的时候没必要开gui, 一般是run完 存了sesssion 后 start_gui 看比较结果,
开了-64bit 么,

svf加载了是吧, 总之rtl 比gate确实比较难,

网友:
可能是其他 和mathmul模块有连接关系的模块没有过。个人认为可以挑一些比较大的模块单独做fm。

网友:
module怎么比formal,  set_top的名称不一样?

网友:
对formality不懂。如果是conformal到是可以帮你。。

submodule过了,顶层不过,那肯定是你submodule的某些input从顶层传过来时,不match...要自己去找。。
不过首先建议可以先设置所有的undriven signal to X..

楼主:
我尝试跑其中一个小模块,然后跟踪其中一个failing point ,逻辑锥比对的输入向量如图,从ref和imp的输入信号看,有两个信号不同,我查了DC的综合报告,

Information:In esign 'top', the register 'top_i/U_IMAGEA_DEC/U_QRDECODE/u_QRSearchBigBE/gb_pImgSrc_reg[4]' is removed because it is merged to 'top_i/U_IMAGEA_DEC/U_QRDECODE/u_QRSearchBigBE/gb_pImgSrc_reg[3]'. (OPT-1215)

gb_pImgSrc_reg[4]被merge到gb_pImgSrc_reg[3],但是比对逻辑锥的时候,这个两个信号应该给相同的输入吧,但是从那个截图看,fm给是矢量是ref的gb_pImgSrc_reg[4]给1,而imp的gb_pImgSrc_reg[3]给0,这样比对,结果肯定是不对的。为什么fm没有认到那两个merge的信号。不知的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还是fm的时还有相关参数设置。

楼主:
问题1已经解决:改变了svf文件的产生方式。我原来的svf文件是 读入rtl代码 ,然后compile ,生成svf文件。后来修改为先读入rtl代码,产
                     生getch库的网表,然后输入getch库网表,compile 得svf文件。也就是svf记录的是getch 网表到compile后的网表的信息,
                     这样的svf拿去FM的时候,就不会卡在match了,而且verify出结果了,我FM的时候仍然是比对rtl和compile 网表。

新的问题:verify的结果有一些failing point,都是除法器module里的寄存器。查输入patterns的时候,找原因如下
              比如svf文件中有guide_reg_constant \
                                          -design { MathDivDec1_1_40 } \
                                          { dividend_reg[40] } \
                                          { 0 }
             然后formality.log中有
                                Info:  guide_reg_constant 4266 (Line: 42899) Cannot find reference  design 'MathDivDec1_1_40'.
                                Info:  SVF Operation 4266 (Line: 42899) - reg_constant.  Status: rejected
             failing point 中 在input patterns中dividend_reg[40] 置1的时候 输出failing。

             我查reference 就是gtech网表,明明有'MathDivDec1_1_40'这个module,请教此问题要如何debug???

楼主:
通过gui 的reference container  在work中可以找到MathDivDec1_1_40_0, 而svf中的名字是MathDivDec1_1_40,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3-06-29):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一下,如何让 DC  以getch库网标的形式输出,而不是目标库的??谢谢

网友(2014-01-17):
同问:
最后是如何解决到的呢?是因为读入RTL进入错误的吗?

网友:
新的问题:verify的结果有一些failing point,都是除法器module里的寄存器。查输入patterns的时候,找原因如下
               比如svf文件中有guide_reg_constant \
                                           -design { MathDivDec1_1_40 } \
                                           { dividend_reg[40] } \
                                           { 0 }
             然后formality.log中有
                                 Info:  guide_reg_constant 4266 (Line: 42899) Cannot find reference  design 'MathDivDec1_1_40'.
                                 Info:  SVF Operation 4266 (Line: 42899) - reg_constant.  Status: rejected
              failing point 中 在input patterns中dividend_reg[40] 置1的时候 输出failing。

             我查reference 就是gtech网表,明明有'MathDivDec1_1_40'这个module,请教此问题要如何debug???

该问题我也遇到了,是读入RTL错误了吗?

网友(2014-06-07):
formal永恒的恨啊

网友(2015-03-16):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 虽然没有遇到此类问题,但很想学习下 望楼主解决的话 能解释下!

网友(2020-09-30):
换一个更高版本的试试。

网友A(2022-11-28):
我遇到寄存器的常值被优化了,读svf文件,这些reg_constant  rejected了,导致fail,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5-06-30):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寄存器的常值被优化了,读svf文件,这些reg_constant  rejected了,导致fail,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