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 place_opt的问题

楼主(2011-12-01):
在做ICC布局优化时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谢谢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1.drive_pg_connection
2.create_rectangular_rings
3.create_power_straps
4.preroute_instance
5.preroute_standard_cells
6.create_fp_placement

当我执行上述命令将电源线和地线不好后,导入std cell执行 place_opt 命令将其优化,但是出现了如下错误:
ERROR:layer 'metal1' is missing the capacitance attribute [PSYN_100]
DISCRIPTION:
    You receive this message because some of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described below is missing.
Every metal layer in the physical library must specify informatin about pitch,default width,preferred routing
direction,and resistance and capcitance per square.

网友:
没有tluplus文件!

楼主:
我设置了tluplus files:
在用check_tlu_plus_files这个命令是出现如下错误:
ERROR:TLUPlus version 1.0 is detected。
         IT is no longer supported。
是不是我的TLUPlus版本太低了,但是我没有其他的TLUPlus 文件了,
顺便问下,TLUPlus 文件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教程上有关于如何产生tluplus的方法啊,又是懒人一个呀!

用starRC

grdgenxo -itf2TLUPlus -i <ITF file> -o <TLU+ file>

其中ITF file到foundary那里下载

网友:
没错,用新一点的starxt(grdgenxo)重新产生tluplus吧,从itf文件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问题刚解决。
在tulp文件夹里,我只拷贝了.tluplus和.map后缀的文件,其他的.itf .nxtgrd 后缀的文件我没有拷贝过来。
刚把整个tulp文件夹都拷过来了,place_opt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2019-10-10):
兄弟,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文件

网友(2022-06-1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神您好 在很多帖子里都看到您了 可以请教您一个问题吗?就是我现在的数字IC(SMIC013)的库里既没有.tluplus,也没有map和.itf,那个nx***也没有。
我有什么办法生成.tluplus文件吗?(库里老板给的...不敢轻易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