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后 PAD相关的路径怎么设置?

楼主(2011-12-01):
刚遇到过了一种问题,就是place之后的Timing check是通过的,但做了CTS之后,发现有很多vilotion。其中有PAD相关的。 就是在PAD前因为做了CTS,插入了很多buf,但是在PAD没有插入buf,导致前后的skew很大,timing check 通不过,有没有办法?

网友:
要调整io pad上clock tree 的latency,叫virtual clock latency adjustment,

如果你的io clock就是用real clock来约束的,比较好办
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update_clock_latency

或者你先忽略io timing,看internal reg2reg timing吧